两个单片机之间进行串口通信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12-04):
1、在发送端proteus图纸中,  按下按键K1和K2,可以改变要发送的数据num(数值范围0~9),按下K3通过串口发送num数据到接收端。

接收端能够接受数据,并在数码管上显示接受的数字。

2、接收端也可以进行数据的发送,也可以发送数据到发送端,同时发送端也能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串口发送与接受一体的控制代码
*/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共阳0-F dp-a
unsigned char code tab[16]=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1^0;//ADD  递增
sbit K2=P1^1;//DEC  递减
sbit K3=P1^2;//DEC  递减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

char putchar (uchar ch)//向串口发送数据
{
         SBUF=ch;
         while(!TI);//查询发生是否完毕
         TI=0;//发送完毕,TI由软件清零
        return ch;
}

/********************************************************

函数功能: 延时c  ms
参    数:  c
返回  值: 无
*********************************************************/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for(;ms>0;ms--)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uchar Receive_nums=0;//接收到的  字符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 (RI)
   {
                        RI=0;        //清除RI位
                        Receive_nums=SBUF;

   }
}

void main(void)
{
        uchar Transmit_nums=0;//发送给乙机的数字
        UartInit();

        while(1)
        {
                P0=~tab[Receive_nums];//在数码管上显示数字
                if(K1==0)//递增按键
                {
                        delayms(10);//消抖
                         if(K1==0)
                         {
                                Transmit_nums++;
                                 if(Transmit_nums>9)
                                         Transmit_nums=9;
                         }
                         while(K1==0);//等待按键K1松开
                }

                if(K2==0)//递减按键
                {
                        delayms(10);//消抖
                         if(K2==0)
                         {
                                Transmit_nums--;
                                 if(Transmit_nums<1)
                                         Transmit_nums=0;
                         }
                 while(K2==0);//等待按键K2松开
                }

                if(K3==0)//发送按键
                {
                        delayms(10);//消抖
                         if(K3==0)
                         {
                                putchar(Transmit_nums);
                         }
                         while(K3==0);//等待按键K3松开
                }
        }
}

注意需要配合vspd软件是用,百度即可获取
http://www.51hei.com/bbs/dpj-108037-1.html
Keil代码下载与Proteus仿真下载:

楼主:
VSPD是为windows系统添加虚拟串口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