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仿真出现问题,gcc怎么安装?求指导

楼主:
求教,怎么处理,gcc怎么安装,谢谢

链接仿真器,出现这个页面,是要什么?

链接仿真器,出现这个页面,是要什么?

网友A(2021-12-05):
呵呵~~
安装winavr
打开Proteus 8 --点击代码编辑图标进入后---工具栏点击系统---弹出下拉框选编译器配置
--弹出对话框找到winavr选下载(自动下载安装)

网友A:
项目文件存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