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太空人时钟Arduino代码 带天气显示

楼主(2021-12-05):
ESP8266的屏幕显示
/*
* ***********************************************
* 简易太空人时钟代码

* 2021.04.19 修正空气质量AQI状态显示错误的bug
* 欢迎随意传播修改,但请保留本段注释,且不要用于商业目的
*
* 目前已经发现有人在鱼加备注倒卖,我就不点名了。另外有
* 人反馈旋转的小人有卡顿,因为左上角有一
* 个实时滚动屏要预留时间做切换,性能原因特意为之。不然左
* 上角没有动画效果。如谁有更好的办法欢迎修改后分享出来,
* ***********************************************
* 程序硬件介绍 esp8266 nodemcu + LCD屏幕(ST7789)
*
* 自动根据当前IP获取相应天气
* 代码凑合着看
* 时间部分使用NTP同步阿里云服务器时间
* 天气部分从中国天气网上扒下来的,具体是否能长期使用无法确定
*
* 屏幕使用的中景园1.54寸240分辨率全彩屏幕,7、8、10针脚的屏应该都可以,具体请自己参考引脚定义
*
*/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TimeLib.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include "font/ZdyLwFont_20.h"
#include "font/FxLED_32.h"

#include "img/pangzi/i0.h"
#include "img/pangzi/i1.h"
#include "img/pangzi/i2.h"
#include "img/pangzi/i3.h"
#include "img/pangzi/i4.h"
#include "img/pangzi/i5.h"
#include "img/pangzi/i6.h"
#include "img/pangzi/i7.h"
#include "img/pangzi/i8.h"
#include "img/pangzi/i9.h"

#include "img/temperature.h"
#include "img/humidity.h"
#include "img/watch_top.h"
#include "img/watch_bottom.h"

#include <TFT_eSPI.h>
#include <SPI.h>
int count=0;
bool WIFI_Status = true;

TFT_eSPI tft = TFT_eSPI();  // 引脚请自行配置tft_espi库中的 User_Setup.h文件
TFT_eSprite clk = TFT_eSprite(&tft);

#include <TJpg_Decoder.h>

uint32_t targetTime = 0;
byte omm = 99;
boolean initial = 1;
byte xcolon = 0;
unsigned int colour = 0;

uint16_t bgColor = 0xFFFF;
String cityCode = "101040100";  //天气城市代码

//NTP服务器
static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ntp6.aliyun";
const int timeZone = 8;     //东八区

WiFiUDP Udp;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000;

time_t getNtpTime();
void digitalClockDisplay();
void printDigits(int digits);
String num2str(int digits);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bool tft_output(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uint16_t* bitmap)
{
  if ( y >= tft.height() ) return 0;
  tft.pushImage(x, y, w, h, bitmap);
  // Return 1 to decode next block
  return 1;
}

byte loadNum = 6;
void loading(byte delayTime){
  clk.setColorDepth(8);

  clk.createSprite(200, 50);
  clk.fillSprite(0x0000);

  clk.drawRoundRect(0,0,200,16,8,0xFFFF);
  clk.fillRoundRect(3,3,loadNum,10,5,0xFFFF);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GREEN, 0x0000);
  clk.drawString("Connecting to WiFi",100,40,2);
  clk.pushSprite(20,110);
  clk.deleteSprite();
  loadNum += 1;
  if(loadNum>=194){
    loadNum = 194;
  }
  delay(delayTime);
}
void smartConfig()
{
  WiFi.mode(WIFI_STA);
  Serial.println("\r\nWait for Smartconfig...");
  WiFi.beginSmartConfig();//等待手机端发出的用户名与密码
  while (1)
  {
    Serial.prin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1000);
    if (WiFi.smartConfigDone())//退出等待
    {
      Serial.println("SmartConfig Success");
      Serial.printf("SSID:%s\r\n", WiFi.SSID().c_str());
      Serial.printf("PSW:%s\r\n", WiFi.psk().c_str());
      break;
    }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elay(10);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smartConfig();  //微信智能配网
  Serial.println("\r\n正在连接");
  delay(5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while(WiFi.status()!=WL_CONNECTED)
  {
      if(WIFI_Status)
      {
          Serial.prin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500);
          count++;
          if(count>=5)//5s
          {
              WIFI_Status = false;
              Serial.println("WiFi连接失败,请用手机进行配网");
          }
      }
      else
      {
          smartConfig();  //微信智能配网
      }
   }
   Serial.println("连接成功");

  tft.init();
  tft.setRotation(0);
  tft.fillScreen(0x0000);
  tft.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targetTime = millis() + 1000;

  Serial.print("正在连接WIFI ");
  //Serial.println(ssid);
// WiFi.begin(ssid, pass);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for(byte n=0;n<10;n++){ //每500毫秒检测一次状态
      loading(50);
    }
  }
  while(loadNum < 194){ //让动画走完
    loading(1);
  }

  Serial.print("本地IP: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启动UDP");
  Udp.begin(localPort);
  //Serial.print("端口号: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Serial.println("等待同步...");
  setSyncProvider(getNtpTime);
  setSyncInterval(300);

  TJpgDec.setJpgScale(1);
  TJpgDec.setSwapBytes(true);
  TJpgDec.setCallback(tft_output);

  TJpgDec.drawJpg(0,0,watchtop, sizeof(watchtop));
  TJpgDec.drawJpg(0,220,watchbottom, sizeof(watchbottom));

  //绘制一个视口
  tft.setViewport(0, 20, 240, 200);
  tft.fillScreen(0x0000);
  tft.fillRoundRect(0,0,240,200,5,bgColor);//实心圆角矩形
  //tft.resetViewport();

  //绘制线框
  tft.drawFastHLine(0,34,240,TFT_BLACK);

  tft.drawFastVLine(150,0,34,TFT_BLACK);

  tft.drawFastHLine(0,166,240,TFT_BLACK);

  tft.drawFastVLine(60,166,34,TFT_BLACK);
  tft.drawFastVLine(160,166,34,TFT_BLACK);

  getCityCode();  //获取城市代码

  TJpgDec.drawJpg(161,171,temperature, sizeof(temperature));  //温度图标
  TJpgDec.drawJpg(159,130,humidity, sizeof(humidity));  //湿度图标

}

time_t prevDisplay = 0; // 显示时间
unsigned long weaterTime = 0;

void loop(){

  if (now() != prevDisplay) {
    prevDisplay = now();
    digitalClockDisplay();
  }

  if(millis() - weaterTime > 300000){ //5分钟更新一次天气
    weaterTime = millis();
    getCityWeater();
  }
  scrollBanner();
  imgAnim();
}

// 发送HTTP请求并且将服务器响应通过串口输出
void getCityCode(){
String URL = "ip/?_="+String(now());
  //创建 HTTPClient 对象
  HTTPClient httpClient;

  //配置请求地址。此处也可以不使用端口号和PATH而单纯的
  httpClient.begin(URL);

  //设置请求头中的User-Agent
  httpClient.setUserAgent("Mozilla/5.0 (iPhone; CPU iPhone OS 11_0 like Mac OS X) AppleWebKit/604.1.38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11.0 Mobile/15A372 Safari/604.1");
  httpClient.addHeader("Referer", "");

  //启动连接并发送HTTP请求
  int httpCode = httpClient.GET();
  Serial.print("Send GET request to URL: ");
  Serial.println(URL);

  //如果服务器响应OK则从服务器获取响应体信息并通过串口输出
  if (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str = httpClient.getString();

    int aa = str.indexOf("id=");
    if(aa>-1){
       //cityCode = str.substring(aa+4,aa+4+9).toInt();
       cityCode = str.substring(aa+4,aa+4+9);
       Serial.println(cityCode);
       getCityWeater();
    }else{
      Serial.println("获取城市代码失败");
    }

  } else {
    Serial.println("请求城市代码错误:");
    Serial.println(httpCode);
  }

  //关闭ESP8266与服务器连接
  httpClient.end();
}

// 获取城市天气
void getCityWeater(){
String URL = "/weather_index/" + cityCode + ".html?_="+String(now());
  //创建 HTTPClient 对象
  HTTPClient httpClient;

  httpClient.begin(URL);

  //设置请求头中的User-Agent
  httpClient.setUserAgent("Mozilla/5.0 (iPhone; CPU iPhone OS 11_0 like Mac OS X) AppleWebKit/604.1.38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11.0 Mobile/15A372 Safari/604.1");
  httpClient.addHeader("Referer", "");

  //启动连接并发送HTTP请求
  int httpCode = httpClient.GET();
  Serial.println("正在获取天气数据");
  Serial.println(URL);

  //如果服务器响应OK则从服务器获取响应体信息并通过串口输出
  if (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str = httpClient.getString();
    int indexStart = str.indexOf("weatherinfo\":");
    int indexEnd = str.indexOf("};var alarmDZ");

    String jsonCityDZ = str.substring(indexStart+13,indexEnd);
    Serial.println(jsonCityDZ);

    indexStart = str.indexOf("dataSK =");
    indexEnd = str.indexOf(";var dataZS");
    String jsonDataSK = str.substring(indexStart+8,indexEnd);
    Serial.println(jsonDataSK);

    indexStart = str.indexOf("\"f\":[");
    indexEnd = str.indexOf(",{\"fa");
    String jsonFC = str.substring(indexStart+5,indexEnd);
    Serial.println(jsonFC);

    weaterData(&jsonCityDZ,&jsonDataSK,&jsonFC);
    Serial.println("获取成功");

  } else {
    Serial.println("请求城市天气错误:");
    Serial.print(httpCode);
  }

  //关闭ESP8266与服务器连接
  httpClient.end();
}

String scrollText[6];
//int scrollTextWidth = 0;
//天气信息写到屏幕上
void weaterData(String *cityDZ,String *dataSK,String *dataFC){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024);
  deserializeJson(doc, *dataSK);
  JsonObject sk = doc.as<JsonObject>();

  //TFT_eSprite clkb = TFT_eSprite(&tft);

  /***绘制相关文字***/
  clk.setColorDepth(8);
  clk.loadFont(ZdyLwFont_20);

  //温度
  clk.createSprite(54, 32);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sk["temp"].as<String>()+"℃",27,16);
  clk.pushSprite(185,168);
  clk.deleteSprite();

  //城市名称
  clk.createSprite(88, 32);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sk["cityname"].as<String>(),44,16);
  clk.pushSprite(151,1);
  clk.deleteSprite();

  //PM2.5空气指数
  uint16_t pm25BgColor = tft.color565(156,202,127);//优
  String aqiTxt = "优";
  int pm25V = sk["aqi"];
  if(pm25V>200){
    pm25BgColor = tft.color565(136,11,32);//重度
    aqiTxt = "重度";
  }else if(pm25V>150){
    pm25BgColor = tft.color565(186,55,121);//中度
    aqiTxt = "中度";
  }else if(pm25V>100){
    pm25BgColor = tft.color565(242,159,57);//轻
    aqiTxt = "轻度";
  }else if(pm25V>50){
    pm25BgColor = tft.color565(247,219,100);//良
    aqiTxt = "良";
  }
  clk.createSprite(50, 24);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fillRoundRect(0,0,50,24,4,pm25BgColor);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0xFFFF);
  clk.drawString(aqiTxt,25,13);
  clk.pushSprite(5,130);
  clk.deleteSprite();

  //湿度
  clk.createSprite(56, 24);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sk["SD"].as<String>(),28,13);
  //clk.drawString("100%",28,13);
  clk.pushSprite(180,130);
  clk.deleteSprite();

  scrollText[0] = "实时天气 "+sk["weather"].as<String>();
  scrollText[1] = "空气质量 "+aqiTxt;
  scrollText[2] = "风向 "+sk["WD"].as<String>()+sk["WS"].as<String>();

  //左上角滚动字幕
  //解析第二段JSON
  deserializeJson(doc, *cityDZ);
  JsonObject dz = doc.as<JsonObject>();
  //Serial.println(sk["ws"].as<String>());
  //横向滚动方式
  //String aa = "今日天气:" + dz["weather"].as<String>() + ",温度:最低" + dz["tempn"].as<String>() + ",最高" + dz["temp"].as<String>() + " 空气质量:" + aqiTxt + ",风向:" + dz["wd"].as<String>() + dz["ws"].as<String>();
  //scrollTextWidth = clk.textWidth(scrollText);
  //Serial.println(aa);
  scrollText[3] = "今日"+dz["weather"].as<String>();

  deserializeJson(doc, *dataFC);
  JsonObject fc = doc.as<JsonObject>();

  scrollText[4] = "最低温度"+fc["fd"].as<String>()+"℃";
  scrollText[5] = "最高温度"+fc["fc"].as<String>()+"℃";

  //Serial.println(scrollText[0]);

  clk.unloadFont();

}

int currentIndex = 0;
int prevTime = 0;
TFT_eSprite clkb = TFT_eSprite(&tft);

void scrollBanner(){
  if(millis() - prevTime > 2500){ //2.5秒切换一次

    if(scrollText[currentIndex]){

      clkb.setColorDepth(8);
      clkb.loadFont(ZdyLwFont_20);

      for(int pos = 24; pos>0 ; pos--){
        scrollTxt(pos);
      }

      clkb.deleteSprite();
      clkb.unloadFont();

      if(currentIndex>=5){
        currentIndex = 0;  //回第一个
      }else{
        currentIndex += 1;  //准备切换到下一个
      }
      //Serial.println(currentIndex);

    }
    prevTime = millis();
  }
}

void scrollTxt(int pos){
    clkb.createSprite(148, 24);
    clkb.fillSprite(bgColor);
    clkb.setTextWrap(false);
    clkb.setTextDatum(CC_DATUM);
    clkb.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b.drawString(scrollText[currentIndex],74,pos+12);
    clkb.pushSprite(2,4);
}

void imgAnim(){
  int x=80,y=94,dt=30;//瘦子版dt=10毫秒 胖子30较为合适

  TJpgDec.drawJpg(x,y,i0, sizeof(i0));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1, sizeof(i1));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2, sizeof(i2));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3, sizeof(i3));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4, sizeof(i4));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5, sizeof(i5));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6, sizeof(i6));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7, sizeof(i7));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8, sizeof(i8));
  delay(dt);
  TJpgDec.drawJpg(x,y,i9, sizeof(i9));
  delay(dt);

}

void digitalClockDisplay()
{

  clk.setColorDepth(8);

  /***中间时间区***/
  //时分
  clk.createSprite(140, 48);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loadFont(FxLED_48);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hourMinute(),70,24,7); //绘制时和分
  //clk.unloadFont();
  clk.pushSprite(28,40);
  clk.deleteSprite();

  //秒
  clk.createSprite(40, 32);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loadFont(FxLED_32);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num2str(second()),20,16);

  clk.unloadFont();
  clk.pushSprite(170,60);
  clk.deleteSprite();
  /***中间时间区***/

  /***底部***/
  clk.loadFont(ZdyLwFont_20);
  clk.createSprite(58, 32);
  clk.fillSprite(bgColor);

  //星期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week(),29,16);
  clk.pushSprite(1,168);
  clk.deleteSprite();

  //月日
  clk.createSprite(98, 32);
  clk.fillSprite(bgColor);
  clk.setTextDatum(CC_DATUM);
  clk.setTextColor(TFT_BLACK, bgColor);
  clk.drawString(monthDay(),49,16);
  clk.pushSprite(61,168);
  clk.deleteSprite();

  clk.unloadFont();
  /***底部***/
}

//星期
String week(){
  String wk[7] = {"日","一","二","三","四","五","六"};
  String s = "周" + wk[weekday()-1];
  return s;
}

//月日
String monthDay(){
  String s = String(month());
  s = s + "月" + day() + "日";
  return s;
}
//时分
String hourMinute(){
  String s = num2str(hour());
  s = s + ":" + num2str(minute());
  return s;
}

String num2str(int digits)
{
  String s = "";
  if (digits < 10)
    s = s + "0";
  s = s + digits;
  return s;
}

void printDigits(int digits)
{
  Serial.print(":");
  if (digits < 10)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digits);
}

/*-------- NTP code ----------*/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时间在消息的前48字节中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 outgoing packets

time_t getNtpTime()
{
  IPAddress ntpServerIP; // NTP server's ip address

  while (Udp.parsePacket() > 0) ; // discard any previously received packets
  //Serial.println("Transmit NTP Request");
  // get a random server from the pool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ntpServerIP);
  //Serial.print(ntpServerNam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ntpServerIP);
  sendNTPpacket(ntpServerIP);
  uint32_t beginWait = millis();
  while (millis() - beginWait < 1500) {
    int size = Udp.parsePacket();
    if (size >= NTP_PACKET_SIZE) {
      Serial.println("Receive NTP Response");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packet into the buffer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convert four bytes starting at location 40 to a long integer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0] << 24;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1] << 16;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2] << 8;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3];
      //Serial.println(secsSince1900 - 2208988800UL + timeZone * SECS_PER_HOUR);
      return secsSince1900 - 2208988800UL + timeZone * SECS_PER_HOUR;
    }
  }
  Serial.println("No NTP Response :-(");
  return 0; // 无法获取时间时返回0
}

// 向NTP服务器发送请求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代码下载,仅供参考:

网友A:
回去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2022-07-28):
能用多线程吗

网友C(2023-01-03):
谢谢楼主分享!另想请教一下:我下载了代码,在编译时出现这个提示:下载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时出错  Invalid version '0.3.0.3.80211227' for library in: E:\Arduino\libraries\blinker-library-master  E:\我的桌面\天气一\CLOCK\CLOCK.ino: In function 'void getCityWeater()':  CLOCK:301:19: error: call to 'HTTPClient::begi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iClient, url)  E:\我的桌面\天气一\CLOCK\CLOCK.ino: In function 'void getCityCode()':  CLOCK:258:19: error: call to 'HTTPClient::begi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iClient, url)

网友D(2023-02-15):
CLOCK:257:19: error: call to 'HTTPClient::begi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iClient, url)
"SD.h" 对应多个库
已使用: C:\Users\20321\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3.1.1\libraries\SD
未使用:D:\Arduino\libraries\SD
"TimeLib.h" 对应多个库
已使用: C:\Users\20321\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Time-Library
未使用:C:\Users\20321\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Time
exit status 1
call to 'HTTPClient::begi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iClient, url)
这个问题咋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