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ov旋转LED的一些小疑问

楼主(2021-12-05):
想参考教程制作一个pov,原帖在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85087-1.html目前遇到几个问题,拜托大佬们解答
1.电路图和实物图中P0口都没有上拉电阻,是不需要吗?
2.原物用的stc12c5a32s2,我用stc12c5a60s2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最多改一下头文件?不知道6V电压对单片机负载大不大呢?
3.图中led到底是共阴还是共阳哦,它画的不对吧?
4.由于材料原因,时钟电路我可以不用电容吗?晶振可以起振只是不知道这个制作对时钟要求高不高需不需要电容微调?
5.大佬们也可以给我提出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更好的方案
感谢各位大佬积极回答,倡导互帮互助精神,万分感谢~

网友A:
1.低电平驱动不需要上拉;
2.可以直接替代,电源电路中最好串接一到二只二极管,视压降情况定,保护单片机;
3.LED是共阳,公共端应接电源正极;
4.时钟可以用内部时钟,晶振电容都可以省;
5.。。。。。。

网友B:
STC12C5A32S2、用STC12C5A60S2是否可以代换,没有读写内部EEPROM就可以,头文件不用改,否则要具体看程序,STC12以上系列不需要P0口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低电平驱动不需要上拉;
2.可以直接替代,电源电路中最好串接一到二只二极管,视压降情况定,保护单片机 ...

谢谢回答,学习了

网友C:
STC12以上系列不需要P0口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低电平驱动不需要上拉;
2.可以直接替代,电源电路中最好串接一到二只二极管,视压降情况定,保护单片机 ...

追问怎么设置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低电平驱动不需要上拉;
2.可以直接替代,电源电路中最好串接一到二只二极管,视压降情况定,保护单片机 ...

我在stc-isp里设置了选择使用内部时钟,然后没有接外部晶振,给单片机下程序,检测不到单片机(板子没问题,用过了,其它单片机有外部晶振的时候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低电平驱动不需要上拉;
2.可以直接替代,电源电路中最好串接一到二只二极管,视压降情况定,保护单片机 ...

追问它内部时钟频率多少?没有显示,我也没有百度到谢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问它内部时钟频率多少?没有显示,我也没有百度到谢谢回答

点击《检测MCU选项》会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检测MCU选项》会显示出来

看到了谢谢 但是我是加了外部晶振才显示出来啊难道是下程序的时候需要晶振,然后在程序中加什么才可以启用内部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检测MCU选项》会显示出来

找到原因了它之前是默认的外部时钟,现在ok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检测MCU选项》会显示出来

额。。。它只有9M,原来该是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