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功放坏了,开机继电器会滴答一声,然后机子没啥反应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1-12-05):
大神们,家里功放坏了,开机继电器会滴答一声,然后机子没啥反应,拆机后板上灯有亮,搞不懂怎么回事,有没大神知道大概哪出问题,去修理店老板说修不了让买台新的,谢谢了

网友A:
既然都拆了  那就按医生的套路来啊  一步步检查   各部位电源正常否  有无烧焦 烧糊 上锈等明显现象 所谓望闻问切 前后级逐级检查 找到病因后开始开单子(比如扯掉去后级音频信号线 用镊子触碰信号针脚 喇叭有无声响 这就好比医生拿锤子敲膝盖 正常的会翘 在确保继电器正常吸合的情况下)

网友B:
机子保护电路动作了,分立元件大多数维修人员不想修原因是油水少,不如换板来钱快还省事,但这种机子都是整机出售。

网友C:
应该是功放的中点保护电路启动了。 很有可能是功放的功率三极管或是mos管出了问题,但需要从前级开始查起。看图片功放用料普通,不是发烧级别的,本身价值不高。维修费用不如买新,现在人工成本还是很高的。

网友D:
首先,确定继电器的咔嗒声是否表示输出保护。 如果没有,则表示输出打开,因为没有输出信号,可能是由于前置放大器的信号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功放的中点保护电路启动了。 很有可能是功放的功率三极管或是mos管出了问题,但需要从前级开始查起。 ...

谢谢啊,两千多买的,想说要是两三百能修好就修下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两千多买的,想说要是两三百能修好就修下咯

如果是放坏的,一般是接插件接触问题,还有可能是电解,其他与时间无关。
可以自己试试,先把接插件插拔几次除氧化(高档是的真镀金没这问题),还不行就一步步往下。
反正是坏的,练练手玩玩,或许能起死回生呢

网友F:
这种情况还是找专业人员修理吧,功放电路或喇叭保护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