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时钟芯片程序读数据一直是29

楼主:
    DS1302时钟芯片,按照手册写的呀!为什么在单片机开发板上一直2081-29-29  29:29:29 ,我是用的LCD1602作为显示器,程序烧写进去以后一直是这样。其中的LCD1602显示程序没有问题,可以不用看,应该是DS1302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附件里我加了keil5的工程文件,大佬们有空帮我看一下,不胜感激。我网上查过资料,也有很多人遇到DS1302的这种问题,但没有合适的解决我的问题。extern unsigned char Real_Time[]; 已经设置为全局变量。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unsigned int Second,Minutes,Hour,Day,Month,Year,Week;
unsigned char Weeks[7][3]={"Mon","Tue","Thu","Wed","Fri","Sat","Sun"};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ShowNum(1,1,20,2);//LCD1602显示数字,分别是,第一行,第一列,数字位数。
        LCD_ShowString(1,5,"-  -");//显示字符串
        LCD_ShowString(2,3,":  :");
        DS1302_Init();//初始化1302
  Set_Time();//设置给定的时间

        while(1)
        {
                Read_Time();//读取时间
LCD_ShowNum(1,3,Real_Time[0],2);
                LCD_ShowNum(1,6,Real_Time[1],2);
                LCD_ShowNum(1,9,Real_Time[2],2);
                LCD_ShowNum(2,1,Real_Time[3],2);
                LCD_ShowNum(2,4,Real_Time[4],2);
                LCD_ShowNum(2,7,Real_Time[5],2);
                LCD_ShowString(1,13,"Sat");
        }
}

//一-------------------
#include <REGX51.H>

//写指令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A
#define DS1302_Week   0x8C
#define DS1302_WP                        0x8E
//读指令
#define DS1302R_Second 0x81
#define DS1302R_Minute 0x83
#define DS1302R_Hour   0x85
#define DS1302R_Day    0x87
#define DS1302R_Month  0x89
#define DS1302R_Year   0x8B
#define DS1302R_Week   0x8D

sbit DS1302_SCLK=P3^6;
sbit DS1302_CE=P3^5;
sbit DS1302_IO=P3^4;

unsigned char Time[7]={21,11,28,20,50,30,7};//设定的时间,依次为 年/月/日/时/分/秒/周
unsigned char Real_Time[7];

void DS1302_Init()  //初始化
        {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md,datax)//DS1302写命令
{
        unsigned int i;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md&(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for(i=0;i<8;i++)
        {
                DS1302_IO=datax & (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DS1302_CE=0;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md)//DS1302读命令
{
        unsigned char data1=0x00;
        unsigned int i;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md&(0x01<<i);
                DS1302_SCLK=0;
                DS1302_SCLK=1;
        }
                for(i=0;i<8;i++)
        {
                if(DS1302_IO==1){data1=DS1302_IO|(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DS1302_CE=0;
                DS1302_IO=0;
                return data1;
}

void Set_Time()
{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00);//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Byte(DS1302_Year,21);//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onth,Time[1]);//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DS1302_Day,Time[2]);//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DS1302_Hour,Time[3]);//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inute,Time[4]);//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DS1302_Second,Time[5]);//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eek,Time[6]);//设置年
}

void Read_Time()
{
        unsigned int i;
  Real_Time[0]=DS1302_ReadByte(DS1302R_Year);
        Real_Time[1]=DS1302_ReadByte(DS1302R_Month);
        Real_Time[2]=DS1302_ReadByte(DS1302R_Day);
        Real_Time[3]=DS1302_ReadByte(DS1302R_Hour);
        Real_Time[4]=DS1302_ReadByte(DS1302R_Minute);
        Real_Time[5]=DS1302_ReadByte(DS1302R_Second);
        Real_Time[6]=DS1302_ReadByte(DS1302R_Week);
        for(i=0;i<7;i++)
        {
                Time[i]=Time[i]/16*10+Time[i]%16;
        }
}

keil5工程文件

网友A(2021-12-05):
你太依赖显示屏了,

你先用串口,把从DS1302中读取出来的值原封不动的发出来, 串口助手 直接原封不动的 HEX接收, HEX显示,看看到底是什么值,然后分析是什么问题, 你这29都是转码以后的值了,要从源头分析。
几个参考值,秒为默认上电后是 0x80, 写保护位默认上电后是 0x00, 充电设置位,默认上电后是 0x5C, 别急着写数据,先读数据,看看对不对了,再验证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依赖显示屏了,

你先用串口,把从DS1302中读取出来的值原封不动的发出来, 串口助手 直接原封不动的 ...

刚用串口测试了一下,读出来数据是81,在秒的位置读出来的一直是81,因为DS1302输出的是BCD码,所以转换一下,其实是129,刚好对应上LCD显示的2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用串口测试了一下,读出来数据是81,在秒的位置读出来的一直是81,因为DS1302输出的是BCD码,所以转换 ...

你读秒的时候, 往 DS1302 发出去的就是 0x81 吧? 所以你最后读出来 0x81, 说明,你压根没完成读取,读的,就是你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刚用串口测试了一下,读出来数据是81,在秒的位置读出来的一直是81,因为DS1302输出的是BCD码,所以转换 ...

我刚又用串口工具测试了一下,下面的程序当我给出P3_5=1,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01 01 01 00 00 00这样一直循环,但如果是P3_0接口就没有问题,这是硬件出问题了吗?还是设置的问题?
#include <REGX52.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读秒的时候, 往 DS1302 发出去的就是 0x81 吧? 所以你最后读出来 0x81, 说明,你压根没完成读取,读 ...

那就是读的程序有问题了,但是0x81是存储秒的地址呀,就算读取 错误也不应该返回一个原地址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读的程序有问题了,但是0x81是存储秒的地址呀,就算读取 错误也不应该返回一个原地址呀

你DS1302 的读写代码写得非常“妖异”,很抱歉,我看不明白。

建议是,你直接用串口,依次 发送 0x81  0x83   0x91 这些,让单片机 传送到 DS1302 后回传给串口,有助于你分析。  然后, 利用串口  发送比如  0x80 0x00, 让单片机转发给DS1302让DS1302跑起来后, 再用 0x81 读一下看看效果,是否会数据变化,通过这些综合判断一下,是啥问题,或者下载一个中规中矩的DS1302的代码,尝试一下读写看看。

网友C:
如果是普中的板子,有可能是P3.4或者P3.5或者P3.6没有上拉电阻
你看一下原理图,认真看一下

网友D:
定型的板子,板载的时钟芯片肯定不会有什么没上拉之类的问题。
从现象上看,是读取时钟数据不正常。
可以用试验板所配的原代码跑一下,正常后再根据自己需要修改。
还有个恶心的问题,就是当备用电池没电、芯片是仿的没仿好的情况下,必须先写时钟数据然后读取才能正常,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先写个逻辑正确的数据就不会出正常的结果(一般会走时但乱走,也有不走的)。
另:记得有些这种板上时钟有个跳线(比如图中黄色的那个切换板载模块用的),如果不按要求做就相当于没接上时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