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倒数计数器程序

楼主:
字符型LCD(16×2)显示器,显示格式为“TIME 分分:秒秒”。
⑵ 用4个按键操作来设置当前想要倒计数的时间。
   ⑶ 一旦按下键则开始倒计数,当计数为0时,发出一阵音乐声。
   ⑷ 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CD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按下操作键K1~K4动作如下:
            ● K1---可调整倒计数的时间1~60分钟。
            ● K2---设置倒计数的时间为5分钟,显示“0500”。
            ● K3---设置倒计数的时间为10分钟,显示“1000”。
            ● K4--设置倒计数的时间为20分钟,显示“2000”
   ⑸ 复位后LCD的画面应能显示倒计时的分钟和秒数,此时按K1键,则在LCD上显示出设置画面。此时,若:
   ● 按K2键---增加倒计数的时间1分钟。
   ● 按K2键---减少倒计数的时间1分钟。
   ● 按K4键---设置完成。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time 10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flag,flag0,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minute,second=60;
uchar num,j,i,k=0;
uchar code table[]="TIME   00:00";
uint code table1[]={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sbit P1_5=P2^5;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led_red=P1^0;
void write_time(uint addr,uint date);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时1S////////////
void delay1(void)
{
    u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
////////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10);
        E=0;
}
//////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10);
        E=0;
}
//////按键1处理函数///////
void KEY1()
{
    while(flag1)
        {
            if(key2==0)
                {
                    delay(time);
                        if(key2==0)
                        {
                            if(minute<=60)
                                minute=minute+1;
                                write_time(7,minute);
                        }
                }
                if(key3==0)
                {
                    delay(time);
                        if(key3==0)
                        {
                            if(minute>0)
                        minute=minute-1;
                                write_time(7,minute);
                        }
                }
                if(key4==0||key5==0)
                {
                    delay(150);
                        if(key4==0||key5==0)
                        {
                        flag1=0;
                                flag =1;
                                TR0=1;
                        }
                }
        }
}
//////按键2处理函数//////
void KEY2()
{
    minute=5;
        write_time(7,minute);
        while(flag2)
        {
            if(key5==0)
                    {
                            delay(time);
                                if(key5==0)
                                {
                                    flag2=0;
                                        flag =1;
                                        TR0=1;
                                }
                        }
        }
}
//////按键3处理函数//////
void KEY3()
{
    minute=10;
        write_time(7,minute);
        while(flag3)
        {
            if(key5==0)
                    {
                            delay(time);
                                if(key5==0)
                                {
                                    flag3=0;
                                        flag =1;
                                        TR0=1;
                                }
                        }
        }
}
//////按键4处理函数//////
void KEY4()
{
    minute=20;
        write_time(7,minute);
        while(flag4)
        {
            if(key5==0)
                    {
                            delay(150);
                                if(key5==0)
                                {
                                    flag4=0;
                                        flag =1;
                                        TR0=1;
                                }
                        }
        }
}

void write_time(uint addr,uint date)
{
    uint ge,shi;
        ge=date%10;
        shi=date/10;
    write_com(0x80+addr);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if(addr==7&&date==0)
            j=1;
        if(j==1&&addr==10&&date==0)
        {
            flag0=1;
            TR0=0;
                TR1=1;
                flag5=1;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P1=0xff;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c;
        TL1=0x44;
        ET1=1;
        ET0=1;
//        TR1=1;
//        TR0=1;
        EA=1;
        flag0=1;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20);
        }
}

void start()
{
        if(key1==0)
        {
            delay(time);
                if(key1==0)
                {
                    flag0=0;
                    flag1=1;
                    KEY1();
                }
        }
        if(key2==0)
        {
                delay(time);
                if(key2==0)
                {
                    flag0=0;
                    flag2=1;
                        KEY2();
                }
        }
        if(key3==0)
        {
                delay(time);
                if(key3==0)
                {
                        flag0=0;
                    flag3=1;
                        KEY3();
                }
        }
        if(key4==0)
        {
                delay(150);
                if(key4==0)
                {
                    flag0=0;
                    flag4=1;
                        KEY4();
                }
        }
}

void write_time0()
{
        minute=minute-1;
        write_time(7,minute);
        write_time(10,59);
        flag=0;
}

void counter()
{
        if(t==20)
        {
                led_red=led_red^1;
                if(flag==1)
                write_time0();
                t=0;
            second=second-1;

                write_time(10,second);
                if(k==1&&second==59)
                {
                    if(minute>0)
                          minute=minute-1;
                        write_time(7,minute);
                }
                if(second==0)
                {
                    k=1;
                        second=60;
                }
        }
}

int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flag0)
                start();
                counter();
                while(flag5)
                {
                        delay1();
                    i++;
                    if(i>7)
                            i=0;
                }
        }
        return 0;
}

void in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

void initer1() interrupt 3
{
        TH1=table1[i]/256;
        TL1=table1[i]%256;
        P1_5=~P1_5;
        if(key5==0)
        {
            delay(100);
                if(key5==0)
                {
                  TR1=0;
                        flag5=0;
                        k=0;
                        j=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