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18B20显示0度,用示波器也用波形出来。

楼主(2021-12-06):
为什么DS18B20显示0度,用示波器也用波形出来。pcb板子应该也没有问题。DQ引脚接的是PE7,谢谢!!!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8b20.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DS18B20_Init();
    OLED_Init();
    OLED_Show_Str(16,0,"DS18B20_Test",16);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while(1)
    {

                DS18B20_Test();

    }
}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Text16[][32];
/**************************************************************
*1|  Äü£o¸′λDS18B20
*2Π êy: ÎT
*·μ»ØÖμ: ÎT
**************************************************************/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SET PA0 OUTPUT
    DS18B20_DQ_OUT=0; //à-μíDQ
    Delay_us(750);    //à-μí7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Delay_us(15);     //15US
}

/**************************************************************
*1|  Äü£oμè′yDS18B20μÄ»Øó|
*2Π êy: ÎT
*·μ»ØÖμ: ·μ»Ø1:Î′¼ì2aμ½DS18B20μÄ′æÔú   ·μ»Ø0:′æÔú
**************************************************************/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A0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
*1|  Äü£o′óDS18B20¶áè¡ò»¸öλ
*2Π êy: ÎT
*·μ»ØÖμ: 1/0
**************************************************************/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        //SET PA0 OUTPUT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S18B20_IO_IN();        //SET PA0 INPUT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
*1|  Äü£o′óDS18B20¶áè¡ò»¸ö×Ö½ú
*2Π êy: ÎT
*·μ»ØÖμ: ¶áμ½μÄêy¾Y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
*1|  Äü£oD′ò»¸ö×Ö½úμ½DS18B20
*2Π êy: dat£oòaD′èëμÄ×Ö½ú
*·μ»ØÖμ: Î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                        //SET PA0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 Write 1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 Write 0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2);
        }
    }
}

/**************************************************************
*1|  Äü£o¿aê¼Î¶è×a»»
*2Π êy: ÎT
*·μ»ØÖμ: ÎT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convert
}

/**************************************************************
*1|  Äü£o3õê¼»ˉDS18B20μÄIO¿ú DQ í¬ê±¼ì2aDSμÄ′æÔú
*2Π êy: ÎT
*·μ»ØÖμ: ·μ»Ø1:2»′æÔú  ·μ»Ø0:′æÔú
**************************************************************/
u8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ê1ÄüPA¶Ë¿úê±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PA4¶Ë¿úÅä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ÆÕí¨êä3öÄ£ê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10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3õê¼»ˉIO¿ú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PA4êä3ö¸ß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
*1|  Äü£oÅäÖÃêä3ö¶Ë¿ú
*2Π êy: ÎT
*·μ»ØÖμ: ÎT
**************************************************************/
void DQ1820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ÆÕí¨êä3öÄ£ê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 ¿a©êä3ö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1|  Äü£oÅäÖÃêäèë¶Ë¿ú
*2Π êy: ÎT
*·μ»ØÖμ: ÎT
**************************************************************/
void DQ1820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 êäèëÄ£ê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Õêäèë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int8_t temp;
    uint8_t TL,TH;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convert
    TL = 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 = 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 = ~TH;
        TL = ~TL;
        temp = 0;
    }else temp = 1;                                        // ζèÎaÕy
    tem = TH;                                                // »ñμø߰Ëλ
    tem <<= 8;
    tem += TL;                                                // »ñμÃμí°Ëλ
    tem = (float)tem * 0.625;
        if(temp)return tem;                                // ·μ»ØζèÖμ
        else return -tem;
}

/**************************************************************
*1|  Äü£oDS18B20′«¸DÆ÷¼ì2a
*2Π êy: ÎT
*·μ»ØÖμ: ÎT
**************************************************************/
void DS18B20_WHILE(void)
{
        unsigned char init_0 = 0;
        while(DS18B20_Init())
        {
                init_0 ++;
                if(init_0 == 240);
                //SoftReset();
                OLED_Show_Str(16*1,2,"DS18B20 Error",16);
        }

        OLED_Show_Str(16*1,2,"DS18B20 Ok   ",16);
}

/**************************************************************
*1|  Äü£oOLEDÏÔê¾Î¶èÖμ
*2Π êy: ÎT
*·μ»ØÖμ: ÎT
**************************************************************/
extern unsigned char tmp_buf[16];
void DS18B20_Test(void)
{
        short temperature;
        char  date[20]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sprintf(date,"Temp:-%3.1f ¡æ",temperature/10.0);
                OLED_Show_Str(16*1,3,date,16);
        }
        else
        {
        sprintf(date,"Temp:%3.1f ¡æ",temperature/10.0);
                OLED_Show_Str(16*1,3,date,16);
        }

}

网友A:
示波器有波形又不代表数据读正确了,你在读数据,单片机的IO肯定有变化啊,当然示波器会有波形。

网友B:
18B20的时间要求很严格。
调试18B20,怎么搞显示的温度都不对。分析半天只有这个延时上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的,用示波器抓一下看你的那些延时有没有问题。我之前用51也没把时间控制好。读出来不对。

网友D:
延时问题或者上拉问题吧!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