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发送十进制数组乱码

楼主(2021-12-06):
STM32单片机串口发送十进制数组乱码,但是同样一份代码发送十六进制就不会乱码是什么问题啊,怎么才能发送十进制数组,求!!!!!!!!!!!!!
/**********************************
函数功能:发送数据函数
{0x22,0x55,0x13}正常
{45,56,45};  乱码
**********************************/
void USART_Scan_Buff(u8 *buff,u8 num)
{
        int i;
        for(i = 0 ; i < num; i++)
        {
                while(!(USART1->SR & 1<<6))
                {
                        //轮询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USART1->DR = buff[i];
        }
}

网友A:
要不你先看看 45 56 45这3个值在ASCII码里面是什么内容先?亦或者你十进制就发送和上面正常一样的数据?34,85,1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先看看 45 56 45这3个值在ASCII码里面是什么内容先?亦或者你十进制就发送和上面正常一样的数据?34 ...

好嘞,找到了,所有数据都是以ASCII码的形式发送的,也就是说发送的数据都是作为ASCII值发送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