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键盘实现的单片机单词记忆测试代码(开发中)

楼主(2021-12-06):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dio.h>

//-----重命名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lay functions us&ms
----------------------------------------------------------------------------------------*/
/*内嵌汇编的方法:一般格式
   #pragma ASM
     nop  ;
    #pragma ENDASM,*/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12 us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8独立按键相关I/O设置
sbit P1key=P1^0;           //按键P1接在P1.0口上
sbit P2key=P1^1;           //按键P2接在P1.1口上
sbit P3key=P1^2;           //按键P3接在P1.2口上
sbit P4key=P1^3;           //按键P4接在P1.3口上
sbit P5key=P1^4;           //按键P5接在P1.4口上
sbit P6key=P1^5;           //按键P6接在P1.5口上
sbit P7key=P1^6;           //按键P7接在P1.6口上
sbit P8key=P1^7;           //按键P8接在P1.7口上

sbit RS = P2^5;     //LCD1602 数据和命令选择端口
sbit RW = P2^4;     //LCD1602 读写控制端口
sbit EN = P2^3;     //LCD1602 使能端口

uint keybuff;
uchar code table[2][10][20]={{"substance","fabric","subsidy","elegant","abuse","collaboration","imply","distinct","rim","edible"},{"1","2","3","4","5","6","7","8","9","10"}};
//
//LCD配置
#define RS_CLR RS = 0
#define RS_SET RS = 1

#define RW_CLR RW = 0
#define RW_SET RW = 1

#define EN_CLR EN = 0
#define EN_SET EN = 1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 数据端口
/*-----------------------------------------
                判断忙信号函数
------------------------------------------*/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     _nop_();
     EN_SET;
     while(DataPort & 0x80); //等待忙完
     EN_CLR;   //保持时间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it flag)
{

    if(flag == 1) 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    _nop_();    //一个指令周期;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bit flag)
{

    if(flag == 1) 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    _nop_();    //一个指令周期;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1);
    delay_nms(5);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15);
    LCD_Write_Com(0x38,0);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38,0);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38,0);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38,1);
    LCD_Write_Com(0x08,1);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写入字符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1);
    }
    else
    {
        LCD_Write_Com(0x80 + 0x40 + x,1);
    }
       LCD_Write_Data(Data,1);
}
/*-----------------------------------------------------------------------
                写入字符串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1);
    }
    else
    {
        LCD_Write_Com(0x80 + 0x40 + x,1);
    }
    while(*s)
    {
        LCD_Write_Data(*s,1);
        s++;
    }
}

//封装一个下降沿的判断
//uint XIAODOU(bit key)
//{
//    if(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
//        delay_nms(10);
//        if(key==0)//按下判断两次
//        {
//             delay_nms(50);
//            if(key==1)
//            {
//                delay_nms(10);
//                if(key==1)//松开判断两次
//                {
//                    return 1;
//                }
//
//            }
//        }
//
//
//    }
//    else return 0;
//}
uint JDG(void)
{
    if(P5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5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5key==1)
            {
                delay_nms(10);
                if(P5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5;//确定按下了
                    return 5;
                }

            }
        }
    }
    else if(P8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8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8key==1)
            {
                delay_nms(10);
                if(P8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8;//确定按下了
                    return 8;
                }

            }
        }
    }
    else if(P6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6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6key==1)
            {
                delay_nms(10);
                if(P6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6;//确定按下了
                    return 6;
                }

            }
        }
    }
    else if(P1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1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1key==1)
            {
                delay_nms(10);
                if(P1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1;//确定按下了
                    return 1;
                }

            }
        }

    }
    else if(P2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2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2key==1)
            {
                delay_nms(10);
                if(P2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2;//确定按下了
                    return 2;
                }

            }
        }

    }
    else if(P3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3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3key==1)
            {
                delay_nms(10);
                if(P3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3;//确定按下了
                    return 3;
                }

            }
        }

    }
    else if(P4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4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4key==1)
            {
                delay_nms(10);
                if(P4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4;//确定按下了
                    return 4;
                }

            }
        }

    }
    else if(P7key==0)//哪个键按下就有对应的返回,对应的动作
    {
        delay_nms(10);
        if(P7key==0)//按下判断两次
        {
             delay_nms(50);
            if(P7key==1)
            {
                delay_nms(10);
                if(P7key==1)//松开判断两次
                {
                    keybuff=7;//确定按下了
                    return 7;
                }

            }
        }

    }
    else return 0;//没有键按下
}
void main()
{
    uint i=1;
    uint know=0;
    uchar k='0';
    char words[10][5]={"","","","","","","","","",""};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液晶
    LCD_Clear();//显示清零

    while(1)
    {
      caption:
     LCD_Write_String(3,0,"WORDS TEST");

     LCD_Write_String(6,1,"Cy");

     while(JDG()==0);//按键没有触发的时候暂停在这里
     LCD_Clear();
     switch (keybuff)
     {
         case 1 : //按1进入背单词界面
        {

             for(;i<=10;)//i在0~10在这个循环执行
            {

                LCD_Write_String(0,0,table[0][i-1]);
                LCD_Write_String(0,1,"known or unknown");
                while(JDG()==0);//有按键触发才往下执行
                switch (keybuff)
                {
                    case 1:
                    {
                        know++;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1,"known");
                        while(JDG()!=5&&JDG()!=6);//按键5或6没有按下就停住
                        if(keybuff==5){goto last;} else if(keybuff==6){goto next;}
                    } break;
                    case 2: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1,"unknown");
                        while(JDG()!=5||JDG()!=6);
                        if(keybuff==5){goto last;} else if(keybuff==6){goto next;}
                    }break;
                    case 6:
                    {
                         next:
                        i++;
                    } break;
                    case 5:
                    {
                         last:
                        i--;
                    } break;

                }
                LCD_Clear();
            }

            k=k+know;//0加上知道的数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correct rate:");
            LCD_Write_Char(0,1,k);
            LCD_Write_String(1,1,"0%");
            while(JDG()!=8);//按8回退到标题界面
            LCD_Clear();
            i=1;//回到标题需要对重置标志量
            know=0;
            k='0';
            goto caption;
         }   break;

        case 5 : //按5到写入界面
        {
            load:
             LCD_Write_String(0,0,"LOAD");
            while(JDG()==0); //任意按键按下有动作
            if (keybuff==8)    //同时是否判断按P8退出到标题界面,其他键则继续写入
            {
                LCD_Clear();
                goto caption;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a~g"); //在第一行输入四个区域的字母
            LCD_Write_String(4,0,"h~n");
            LCD_Write_String(8,0,"o~t");
            LCD_Write_String(12,0,"u~z");
            while(JDG()==0);
            if (keybuff==8)    //同时是否判断按P8退出到上个界面
            {
                LCD_Clear();
                goto load;
            }
            switch(keybuff)
            {
                case 1 :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abcdefg");
                    //for()
                    {

                    }
                }

            }
            LCD_Clear();
         } break;
        case 6 :
        {

             LCD_Write_String(0,1,"hijklmn");while(JDG()!=6);LCD_Clear();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