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流水灯实验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1-12-06):
利用stm32做控制芯片,实现流水灯效果,左侧灯每闪一下,右侧流动变换一下,附仿真及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u16 tmp,k=0,leds=1;
void Delay(u32 count)
{
        u32 i=0;
        for(;i<count;i++);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 口速度为 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GPIOA.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PA.8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 口速度为 50MHz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PD.2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 //端口低8位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IO 口速度为 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GPIOC.0~8 ,低8位输出

        while(1)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PA.8输出高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PA.8输出低

                tmp = GPIOC->ODR & 0xFF00;
                leds = leds+leds;
                k++;
                if(k==4){
                        k=0;
                        leds += 1;
                }
                GPIOC->ODR = tmp + ~leds;
                Delay(300000);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挺秀,寄存器和库一样用,直接用寄存器的都挺厉害

网友B(2022-01-05):
仿真在user目录里面 文件名是LED-b.pdsprj  用Proteus8.8打开

网友C:
挺好,可以,8.7也可以打开

网友D:
现在实际的板子遍地都是,也不贵,尽量不要走仿真了,学得慢,已经过了那个硬件很穷的年代了。

网友E(2023-04-21):
挺好,可以,8.13也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