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正点原子战舰板的输入捕获实验相关问题

楼主(2021-12-06):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更新中断(溢出)发生时执行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               //还未成功捕获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    //高电平太长了
  •             {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1_CAPTURE_STA++;
  •         }
  •     }
  • }
  •
  • //定时器输入捕获中断处理回调函数,该函数在HAL_TIM_IRQHandler中会被调用
  •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捕获中断发生时执行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               //还未成功捕获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             TIM5CH1_CAPTURE_VAL=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TIM5_Handler,TIM_CHANNEL_1);//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             TIM_RESET_CAPTUREPOLARITY(&TIM5_Handler,TIM_CHANNEL_1);   //一定要先清除原来的设置!!
  •             TIM_SET_CAPTUREPOLARITY(&TIM5_Handler,TIM_CHANNEL_1,TIM_ICPOLARITY_RISING);//配置TIM5通道1上升沿捕获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
  •             TIM5CH1_CAPTURE_STA=0;                  //清空
  •             TIM5CH1_CAPTURE_VAL=0;
  •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             __HAL_TIM_DISABLE(&TIM5_Handler);       //关闭定时器5
  •             __HAL_TIM_SET_COUNTER(&TIM5_Handler,0);
  •             TIM_RESET_CAPTUREPOLARITY(&TIM5_Handler,TIM_CHANNEL_1);   //一定要先清除原来的设置!!
  •             TIM_SET_CAPTUREPOLARITY(&TIM5_Handler,TIM_CHANNEL_1,TIM_ICPOLARITY_FALLING);//定时器5通道1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__HAL_TIM_ENABLE(&TIM5_Handler);        //使能定时器5
  •         }
  •     }
  • }

没溢出的话先捕获高电平变成捕获低电平,最后变回捕获高电平,这里我能理解;
溢出到极限的话他的逻辑是什么,没看懂他怎么把捕获低电平变回捕获高电平?
就是溢出次数达到0X3F时。
贴上主循环
  • while(1)
  •    {
  •        delay_ms(10);
  •     TIM_SetTIM3Compare2(TIM_GetTIM3Capture2()+1);
  •     if(TIM_GetTIM3Capture2()==300)TIM_SetTIM3Compare2(0);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
  •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         temp*=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         temp+=TIM5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         printf("HIGH:%lld us\r\n",temp);//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         TIM5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