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循迹小车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12-06):
分享一个简单的循迹小车的程序

//----------------------------------------------------------
//----文件:自动循迹小车源代码
//----直流电机的开环控制keil c51 源代码
//----------------------------------------------------------
//--------------------调用库函数----------------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xiaoche.h>
#include        <xunji.c>
#include        <stop.c>
#include        <keyboard.c>
#include        <bizhang.c>
#include        <pwmout.c>

//----------------------------------------------------------
//函数名称:main
//用户主函数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WDT_CONTR=0x3b;
          timer_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board();                //键盘扫描
          jieshou();                //遥控信号检测,要与传感器实物连接才能正常使用.
          xunji();                        //循迹检测
          bizhang();                //避碍物检测
          stop();                        //目标站点检测
          WDT_CONTR=0x3b;          //喂狗
        }
}

//-------------------------------------------------------
//----函数名称: timer_init
//----函数功能: 初始化设置定时器
//-------------------------------------------------------
void timer_init()
{
                flag=0;flag3=0;
                key=0xFF;
            TMOD=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F1=0;                                                        //清中断标志
                TH1=timer_data;                                        //保证定时时长为0.1ms
                TL1=TH1;
                ET1=1;                                                        //允许T0中断
                TR1=1;                                                        //开始计数
                EA=1;                                                        //中断允许
                ENA=0;                                                        //电机禁止
            PWM_t=PWM_t0;                                        //看门狗复位后速度恢复
            flag=flag4;                                                //看门狗复位后小车状态恢复
}
//----------------------------------------------------------
//----函数名称: intTime0
//----函数功能: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
//----------------------------------------------------------
void Int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ime_count++;
                  if(flag3)number++;
                if(number==6000){number=0;number1++;}
                if(number1==8){flag3=0;number1=0;flag=flag2;}
                  if(flag==0)ENA=0;                                //小车停止,flag=0,小车停止标志
                if(flag==1)                                                //小车前进,flag=1,小车前进标志
        {
                ENA=1;                                                        //PWM波输出使能
                DR=0;                                                        //直流电机一端接低电平
                DR2=0;                                                        //直流电机一端接低电平
                if(kind==0)                                                //没有传感器检测到黑线,走直线
        {        if(time_count<PWM_t)
                {PWM=1;PWM2=1;}
                else
                {PWM=0;PWM2=0;}
                }
                if(kind==1)                                                //左边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PWM_t-20))
                {PWM=1;}
                else
                {PWM=0;}
                        if(time_count<PWM_t)
                {PWM2=1;}
                else
                {PWM2=0;}
                }
                if(kind==2)                                                //左边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3)
                {PWM=1;}
                else
                {PWM=0;}
                        if(time_count<PWM_t)
                {PWM2=1;}
                else
                {PWM2=0;}
                }
                if(kind==3)                                                //右边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PWM_t-20))
                {PWM2=1;}
                else
                {PWM2=0;}
                        if(time_count<PWM_t)
                {PWM=1;}
                else
                {PWM=0;}
                }
                if(kind==4)                                                //右边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3)
                {PWM2=1;}
                else
                {PWM2=0;}
                        if(time_count<PWM_t)
                {PWM=1;}
                else
                {PWM=0;}
                }
        }
                if(flag==2)                                                //小车倒退,flag=2,小车倒退标志
        {
                ENA=1;
                PWM=0;
                PWM2=0;
                if(kind==0)                                                //没有传感器检测到黑线,走直线
            {        if(time_count<PWM_t)
                        {DR=1;DR2=1;}
                        else
                        {DR=0;DR2=0;}
                }
                if(kind==1)                                                //左边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PWM_t-20))
                {DR=1;}
                else
                {DR=0;}
                        if(time_count<PWM_t)
                {DR2=1;}
                else
                {DR2=0;}
                }
                if(kind==2)                                                //左边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3)
                {DR=1;}
                else
                {DR=0;}
                        if(time_count<PWM_t)
                {DR2=1;}
                else
                {DR2=0;}
                }
                if(kind==3)                                                   //右边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PWM_t-20))
                {DR2=1;}
                else
                {DR2=0;}
                        if(time_count<PWM_t)
                {DR=1;}
                else
                {DR=0;}
                }
                if(kind==4)                                                  //右边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
                        if(time_count<3)
                {DR2=1;}
                else
                {DR2=0;}
                        if(time_count<PWM_t)
                {DR=1;}
                else
                {DR=0;}
                }
        }
      if(time_count >= PWM_T)                          //每输出一个PWM波计数器清一次零,也即PWM波周期长度
        {
         time_count=0;
        }
}

Proteus7.5版本的dsn文件与Keil2代码 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妈耶,你这是怎么改的背景,好科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