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一维指针(字符串)数组和二维字符数组的区别

楼主(2021-12-06):
char arr[][3]={{‘a’,’b’,’\0’},{‘b’,’c’,’\0’}};
char* arr[3]={“ab”,“bc”};
char* arr[3]={{‘a’,’b’,’\0’},{‘b’,’c’,’\0’}};

请问这三个初始化的具体区别和不同

网友A:
1 普通的二维数组,你应该懂
2和3  char arr【3】里面有存放的就是指针也就是存放着3个数组的首地址

楼主:
您好 请问这三个 用起来一样吗?? 第2个能否访问arr[1][1]
如果是下面三个代码,他们还一样吗???谢谢大佬
char arr[][3]={{‘a’,’\0’,’b’},{‘b’,’c’,’\0’}};
char* arr[3]={“a”,“bc”};
char* arr[3]={{‘a’,’\0’,’b’},{‘b’,’c’,’\0’}};

楼主:
请问大佬,123使用起来一样吗?像2能否访问arr[1][1]???
另外如果是如下代码,他们是否还相同?
char arr[][3]={{‘a’,’\0’,’b’},{‘b’,’c’,’\0’}};
char* arr[3]={“a”,“bc”};
char* arr[3]={{‘a’,’\0’,’b’},{‘b’,’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普通的二维数组,你应该懂
2和3  char arr【3】里面有存放的就是指针也就是存放着3个数组的首地址

请问大佬,123使用起来一样吗?像2能否访问arr[1][1]???
另外如果是如下代码,他们是否还相同?
char arr[][3]={{‘a’,’\0’,’b’},{‘b’,’c’,’\0’}};
char* arr[3]={“a”,“bc”};
char* arr[3]={{‘a’,’\0’,’b’},{‘b’,’c’,’\0’}};

网友B:
还是找个书系统学一下这里比较好

网友C:
找个C语言书或者视频教程,讲得很详细的

楼主:
在学这一段,但是书里面没有讲到这些。

楼主:
在写,但是书里没有讲到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123使用起来一样吗?像2能否访问arr[1][1]???
另外如果是如下代码,他们是否还相同?

不能。编译器不认可,会报错的,编译器没检测到二维数组,你直接调用二维数组是会报错的。
(*)(arr[0] + 1) 。
arr[0]就是你所说的arr[0][0],但是arr是指针型的变量,所以arr[0]是指针你不能直接调用,需要加上*
arr[0] + 1就是指针后移一位,也就是arr[0][1],同样也是指针,所以要加*

网友D:
1.第一行的二维数组是标准的二维数组初始化,也就是元素逐个存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123使用起来一样吗?像2能否访问arr[1][1]???
另外如果是如下代码,他们是否还相同?

如果使用的相同的代码,会报错,我就是这样被报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