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篮球记分器程序有错吗?为什么不能控制加分和蜂鸣器

楼主(2021-12-06):
/**************************************************************************************
篮球记分器的设计
/AT89C51单片机、数码管若干、38译码器、矩阵按键、蜂鸣器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0;      //38译码器控制
sbit LSB=P2^1;
sbit LSC=P2^2;
sbit LSD=P2^3;      //蜂鸣器触发口
sbit F1=P2^4;       //倒计时数码管控制口
sbit F2=P2^5;
sbit S1=P2^6;
sbit S2=P2^7;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8 feng;      //蜂鸣器

#define GPIO_DIG P0    //计分数码管输出口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按键输入口
#define GPIO_TIME P3   //倒计时数码管输出口

u8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的值
unsigned char Show[8]={ 0,0,0,0,0,0,0,0,};    //数组存放向数码管输入的数
unsigned char TShow[4]={ 0,0,0,0,};

u16 Ascore,Bscore,Change;  //分数
u8 Period;                 //节数
u8 m=12,n,c;             //定时器变量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KeyValue=20;   //初始值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E):        KeyValue=0;break;
                                case(0X0D):        KeyValue=4;break;
                                case(0X0B):     KeyValue=8;break;
                                case(0X07):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
                        while((a<50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
*函 数 名         : Score
*函数功能                     : 加分程序,按键执行程序
*************************************************************************/
void Score()
{
        if(KeyValue!=20)
                        switch(KeyValue)//A队的计分
                        {
                                case(0):        Ascore=Ascore+1;KeyValue=20;break;
                                case(1):        Ascore=Ascore+2;KeyValue=20;break;
                                case(2):  Ascore=Ascore+3;KeyValue=20;break;
                                case(3):        Ascore=Ascore-1;KeyValue=20;break;
                        }
                        switch(KeyValue)//B队的计分
                        {
                                case(4):        Bscore=Bscore+1;KeyValue=20;break;
                                case(5):        Bscore=Bscore+2;KeyValue=20;break;
                                case(6):  Bscore=Bscore+3;KeyValue=20;break;
                                case(7):        Bscore=Bscore-1;KeyValue=20;break;
                        }
                                switch(KeyValue)
                        {
                                case(8):        Period=Period+1;KeyValue=20;break;                                                           //每一节加一
                                case(9):        Period=Period-1;KeyValue=20;break;                                               //减一//
                                case(10): Change=Ascore;Ascore=Bscore;Bscore=Change;break;  //交换场地
                                case(11):        Ascore=0; Bscore=0;Period=0;KeyValue=20;break;                 //计分板复位
                                case(12): TR0 = 1;        m=12;  n=0;   KeyValue=20;break;     //定时50ms,20*50=1000msbreak;
                                case(13):        TR0 = 1;     break;                           //继续比赛
                                case(14): feng=1;TR0 = 0; KeyValue=20;break;            //暂停比赛
                                case(15):        feng=0; KeyValue=20;break;                    //关闭蜂鸣器
                        }
}

/************************************************************
*函 数 名         : fengMQ
*函数功能                     : 蜂鸣器触发程序
**************************************************************/
void fengMQ(void)
{
  if(feng==1)
        {
                LSD=~LSD;
        }
}

/******************************************************************
*函 数 名         : Conut
*函数功能                     : 分离开送给数码管的数字
*******************************************************************/
   void Conut(void)
        {
                Show[0]=Period%10;
                Show[1]=Ascore/100;
                Show[2]=Ascore/10%10;
                Show[3]=Ascore%10;

                Show[4]=0;
                Show[5]=Bscore/100;
                Show[6]=Bscore/10%10;
                Show[7]=Bscore%10;

                TShow[0]=m/10;
                TShow[1]=m%10;
                TShow[2]=n/10;
                TShow[3]=n%10;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w;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比分显示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 = DIG_CODE[Show[i]];//发送段码
                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for(w=0;w<4;w++)    //倒计时显示
        {
        switch(w)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F1=0;F2=1;S1=1;S2=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1):
                                F1=1;F2=0;S1=1;S2=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2):
                                F1=1;F2=1;S1=0;S2=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3):
                                F1=1;F2=1;S1=1;S2=0; break;//显示第4位
                }
                GPIO_TIME = DIG_CODE[TShow[w]];
                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3=0x00;    //消隐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配置定时器0,定时50ms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Down();
                Score();
                Conut();                    //分离出数
                fengMQ();                                //*蜂鸣器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static u16 q;          //定义变量q,1s=50ms*20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q++;
        if(q==20)      //计时20次时为1秒
        {
        q=0;           //变量q置零
        if(n==0)       //当倒计时秒针为0时,分针减一,秒针为59
                {
                  n=60;
                  m=m-1;
                }
        n=n-1;        //每秒减一
        }
        if(m==0&&n==0)  //一节结束定时器停止,时间重置12:00;
{
         TR0 =0;
}
}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594"]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313"]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002C4B208E7AE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875"]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15"]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当前的时钟频率: 11.088MHz
  . 系统频率为12T(单倍速)模式
  . 振荡器的放大增益不降低
  . 当看门狗启动后,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
  .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
  .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
  . P1.0和P1.1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单片机型号: STC89C52RC/LE52RC
  固件版本号: 6.6.4C

操作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