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之1602.c模块化程序

楼主(2021-12-06):
#include <reg51.h>

// 对LCD1602的底层以及高层时序做封装

// IO接口定义
#define LCD1602_DB  P0      //data bus 数据总线
// 控制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2^6;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CD1602_EN = P2^7;

/************ 低层时序 ********************************/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 高层时序 ******************************/
// 本函数用来设置当前光标位置,其实就是设置当前正在编辑的位置,
// 其实就是内部的数据地址指针,其实就是RAM显存的偏移量
// x范围是0-15,y=0表示上面一行,y=1表示下面一行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0x80);
}

// 函数功能是:从坐标(x,y)开始显示字符串str
// 注意这个函数不能跨行显示,因为显存地址是不连续的
// 其实我们可以封装出一个能够折行显示的函数的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a(*str++);
    }
}

// 初始化LCD,使之能够开始正常工作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Lcd1602_Write_Cmd(0x0c);        // 打开显示并且无光标
        Lcd1602_Write_Cmd(0x0f);        // 打开显示并且光标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