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如何能将乐谱显示在LCD1602上

楼主(2021-12-06):
要求如下:使用矩阵4X4按键播放一首完整的音乐,按1~7数字键则模拟钢琴琴键,发出1、2、3、4、5、6、7的声音,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1~2、3、4、5、6、7频率的设定,同时在LCD1602上实时显示播放音乐的乐谱。
但是现在是在数码管上显示播放音乐的乐谱,大佬们,要怎么改才能在LCD1602上显示?
原理图如下以及后面是现在的代码:因为原理图太大了所以放在后面的附件里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OUND_SPACE         4/5
extern uchar Break_Flag;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1[7] = {1,2,3,4,5,6,7};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define SYSTEM_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uint a,b;
uchar key,shu[20];
/*说明**************************************************************************
曲谱存贮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Name{音高,音长,音高,音长...., 0,0};        末尾:0,0 表示结束(Important)

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
                 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音符=2^n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调用演奏子程序的格式
                 Play(乐曲名,调号,升降八度,演奏速度);
        |乐曲名           : 要播放的乐曲指针,结尾以(0,0)结束;
        |调号(0-11)       :        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升降八度(1-3)          :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演奏速度(1-12000):        值越大速度越快;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Xing[]={ 0x0D,0x02, 0x0F,0x02, 0x10,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0,0x03, 0x15,0x03, 0x0F,0x02, 0x19,0x02, 0x1F,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6,0x00,
                                  0x16,0x02, 0x17,0x03, 0x11,0x02, 0x10,0x02, 0x0F,0x02,
                                  0x10,0x03, 0x15,0x02, 0x16,0x02, 0x0D,0x02, 0x15,0x02,
                                  0x10,0x03, 0x0F,0x03, 0x10,0x03, 0x15,0x03, 0x0F,0x00,
                                  0x17,0x66, 0x19,0x03, 0x11,0x02, 0x16,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0F,0x00, 0x0D,0x03, 0x0F,0x04, 0x0D,0x02,
                                  0x0F,0x67, 0x10,0x04, 0x11,0x03, 0x16,0x03, 0x10,0x00,
                                  0x0F,0x03, 0x10,0x03, 0x15,0x66, 0x16,0x03, 0x19,0x02,
                                  0x17,0x02, 0x16,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2,
                                  0x10,0x03, 0x0F,0x03, 0x0D,0x01, 0x15,0x01, 0x10,0x67,
                                  0x15,0x04, 0x10,0x03, 0x0F,0x03, 0x0D,0x03, 0x0F,0x03,
                                  0x10,0x03, 0x15,0x03, 0x0F,0x00, 0x00,0x00};
int i=-1;

uint code Freqtab[] = {
     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968,65030};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网友A:
根据你的按键,解析后显示。但是,节拍比较麻烦,要根据你按键时间长短,才能定义出,多少拍,所以,实时显示是不太可能了。可定得延后一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按键,解析后显示。但是,节拍比较麻烦,要根据你按键时间长短,才能定义出,多少拍,所以,实时显 ...

那请问一下怎么改代码才可以实现呢?在LCD1602上显示。今天改了一整晚,都没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