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P1.2口线上产生周期为100mS 求思路

楼主(2021-12-06):
在P1.2口线上产生周期为100mS,占空比为2:

5的连续矩形波,要求只采用按键K0来控制其开

启和关闭。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EXTER0         ORG 000BH         LJMP IPTO MAIN:MOV SP, #60H      MOV TMOD,#11H          MOV IE, #83H          MOV IP, #02H          MOV TH0, #0B1H          MOV TL0, #0E0H          MOV TH1, #0D8H          MOV TL1, #0F0H          MOV R1, #02H HERE:LJMP HERE DELAY:SETB TR1 HEREY:JNB TF1, HEREY       CLR TR1           CLR TF1           MOV TH1, #0D8H           MOV TL1, #0F0H           RET EXTER0:LCALL DELAY        JB P1.0, LOOP0 HERE0:JNB P1.0, HERE0       CPL TR0 LOOP0:RETI IPTO:DJNZ R1, LOOP      CPL P1.2          CPL 00H          JNB 00H, LOOP2;          MOV R1, #03H          LJMP LOOP LOOP2:MOV R1, #02H LOOP:MOV TH0, #0B1H      MOV TL0, #0E0H          RETI          END

网友A:
用定时器做,定时1ms。定时中断中计数,P1.2拉高开始计数,计到40拉低,计到100拉高,计数器清零,从头计数,。。。

网友B:
不确定,你说的 2:5   是不是 2/5 ?

是的话: 定时器,20ms中断一次, 高电平2次,低电平3次,就是100ms 频占比 2/5 了

网友C:
2:5是啥意思

网友D:
用定时器产生中断,判断进入中断次数进行引脚电平翻转。按键控制定时器及中断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