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408G烧录器怎么跟51单片机连线?

楼主(2021-12-06):
本人小白一个
按照百度上连线把CH408G烧录器的RXD连到单片机模块的TXD,烧录器的TXD连到单片机的RXD,
CH340G的跳线帽跳至5V。

但一直烧不进程序,烧录软件用的是stc-isp.

网友A:
或许需要给单片机重新上电,单片机的VCC接CH340G的VCC看看

网友B:
烧录的时按一下开关

网友C:
你单片机好像用的是 12Mhz 晶振吧?图片上看不清。
把最高波特率设置为 9600 再下载, 下载需要断电啥的都懂吧?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