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黑币
用CD4052做可控增益放大器,但是板子出来发现放大器增益一直是无穷大,大佬们帮忙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1-12-10):
谢谢各位大佬,我一直在怀疑是模拟开关没有打开的问题,一直没有注意运放。  最后发现是R50和R52被贴错了电阻值,换回51k就正常了。。。。。

网友B:
V_IN和V_BIAS两点的电位差是多少?同相放大的电路增益最小为1,可先进行计算再测量各点电位是否正常。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东西,直接数字电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尝试了一下,并联电阻大的时候基本没影响,输出一直还是5v。小于1k之后慢慢正常,变成了跟随器。

检测一下V  BIAS与V IN的静态电位差是多少。如果太大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C29两端并联一只(静态)负反馈电阻试一试。这样在模拟开关转换过程中不至于出现过大的振荡。

尝试了一下,并联电阻大的时候基本没影响,输出一直还是5v。小于1k之后慢慢正常,变成了跟随器。

网友E:
C29两端并联电阻可以改变增益,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你C29两端并联一只(静态)负反馈电阻试一试。这样在模拟开关转换过程中不至于出现过大的振荡。

网友F:
原理图基本正确。
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拆下cd4052,PCB上pin12和pin13短接,pin1和pin3短接。
如此时增益为1,说明运放电路没有问题。否则,运放电路有问题。

增益一直是无穷大,估计是cd4052或其周边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