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压电路能量损耗

楼主(2021-12-07):
萌新求教,我有一款使用电池的产品,电源部分5v降3.3v给主控供电,主控芯片ic不运行的时候会消耗电池电量吗,还是只有ic运行 时才会消耗电量

网友A:
低压差转换一般用LDO,接了电池,LDO自身都会有一定的损耗。外设电路工作需要多大电流,相应的LDO上会有一定比例的电能消耗!这个与LDO供电与输出压差有关。

网友B:
如果电池没有和电路断开,就有电能损耗,这是静态损耗。

网友C:
当它处于睡眠模式或低功耗模式时,它仍然会从电池消耗电量,但很少。

网友D:
电源部分5v降3.3v给主控供电,这个降压电路是啥电路,如果中途有正负电流回路,那肯定耗电

网友E:
如果,主控MCU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降压芯片(无论多么低功耗的降压芯片)都将会是电路的耗电大户,所以主控MCU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使用宽电压MCU跳过降压芯片,直接连接电源。然后,通过MCU来控制降压芯片的开关来给其他外围设备供电。

网友F:
5V的电池?什么电池电压是5V的?
如果是4.20V的锂电池,那就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如果是STM32的话,而且,主控芯片耗电不大的情况下,低于总功耗的1/10,可以用LDO,主控芯片只负责产生驱动信号,LDO一般的工作电流并不大,大多能在5uA左右,这点电流不算什么大电流的
如果是电池容量小,而且功耗基本是主控芯片上,那就考虑用DC-DC,以现在的技术,效率高于90%的DC-DC还是很多的

网友G:
任何条件下,要维持稳压芯片的输出,就需要耗电,并且一般三端稳压的维持电流还不小,因此用电池供电不是个好主意。或者就选用5V供电的mcu

网友H:
用微功耗LDO自身消耗10uA以下,单片机休眠一般也是10uA以下

网友I:
查LDO静态电流,有uA级低功耗LD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