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显示数字闪烁?

楼主(2021-12-07):
在做了一个oled显示时间日期的时钟,时间日期都可以显示出来了,就是会遇到显示闪烁的问题。附上效果与送显代码。求各位大佬指点。

送显

送显

效果图

效果图

楼主:
闪烁为前面补0显示就会闪烁其他的显示正常

网友A:
咋就不值得上传代码文件呢?
截图有什么意义呢?
你上传完整的代码,手头上有东西的人可以下载烧录,问题很快就能找到,你截图........

网友B:
可能是由于屏幕刷新太慢,或者显示字符有叠加的地方就会有闪烁。
不清楚是全屏闪烁还是 某个位置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由于屏幕刷新太慢,或者显示字符有叠加的地方就会有闪烁。
不清楚是全屏闪烁还是 某个位置闪烁

是在我显示补0的位置就会 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我显示补0的位置就会 闪烁。

这个你可以去STM32论坛问一下
你的代码我看了,关键是我不会STM32,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