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无意间变成这样,过滤器清除好像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恢复

楼主(2021-12-07):
无意间变成这样,过滤器清除好像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方

网友A:
Shift+S组合按下就好了

网友A:
你这是锁层了,按Shift+S就解除了

网友B:
切换层就好了

网友C:
可能是进入单层模式,按二楼方法试试

网友D:
shift+s,检查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快捷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