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佬有什么适用于STM32单片机的水质检测模块?

楼主(2021-12-07):
求大佬推荐

网友A:
你可以搜一下TDS模块

网友B:
我理解 没有专门适合STM32或者适合51的水质检测模块 一般检测都是输出个0~5v电压 或者5~20mA电流 或者通讯线输出数据 所以你只选模块就行 单片机都能采集出来

我用过的一种水质检测传感器叫TSW20 你可以找一下它的说明 结合单片机应该容易搞的

网友C:
这个项目跟单片机无关,任何单片机都可以,主要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传感器或自己搞传感器。

网友D:
ST何时这么委以求全,你尽管去找传感器就好了

楼主:
BH1750模块能直接检测水下光照强度嘛

网友E:
tds模块比较好,某一个宝上也有,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F(2022-04-11):
温度传感器,ph,t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