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法拉电容点焊机 附单片机程序PCB文件

楼主:
没事从网上买了法拉电容,很旧于是又买了热缩管套上法拉电容,好看一点,有两个电容内阻很大扔了,从以前买实验板送的下载器拆了个ATmega8做点焊机控制芯片,程序用CVAVR编写用1602液晶做显示,试焊了一下5ms可以焊牢固,效果不错

网购法拉电容

网购法拉电容

网购的热缩管

网购的热缩管

加工连接片

加工连接片

加工的上下压板

加工的上下压板

加工好的连接片

加工好的连接片

加工好的上下压板

加工好的上下压板

组装中的电容

组装中的电容

组装好的电容

组装好的电容

设计的PCB

设计的PCB

生成PCB钻孔与外框切割文件

生成PCB钻孔与外框切割文件

PCB板钻孔

PCB板钻孔

打印的菲林

打印的菲林

焊接完成的PCB

焊接完成的PCB

组装好的点焊机1

组装好的点焊机1

组装好的点焊机2

组装好的点焊机2

组装好的点焊机3

组装好的点焊机3

组装好的点焊机4

组装好的点焊机4

试焊的效果

试焊的效果

程序与protel99格式的PCB

网友A(2021-12-11):
有没有六到十电容的 教程啊?

网友B(2022-09-19):
没有原理图pcb文件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原理图pcb文件打不开

作者直接用Protel99画的PCB吧,这种元件不多的电路,好多工程师都是直接画PCB,你看走线拔出来就行了.去装个winxp虚拟机用Protel99就能打开PCB了,如图

网友B(2022-12-31):
引用 网友C:
作者直接用Protel99画的PCB吧,这种元件不多的电路,好多工程师都是直接画PCB,你看走线拔出来就行了.去装个 ...

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D(2023-01-30):
能把点焊机的电路图(带元件参数的)以及AVR烧录时的熔丝位设定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D:
准备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