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发电发电功能的储能小车问题

楼主(2021-12-07):
目前我正在多次设计与试验,目前已解决后部寻迹功能,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通过推动小车给储能原件5.5V 25F的法拉电容充电问题。推动过程中能感受到有法拉电容沿充电回路放电过程(便有推动时阻碍感)。为了阻止回流,已设想加入具有单向导通的肖特基二极管,但充电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充不进很多电)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会有0.4V的压降,不知道你的电源多少V, 总之,会比没有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时候,电压低0.4V, 但是,这不会影响你电容的最终储电总值,25F最终还是25F, 和你充电压没有直接关系,你觉得冲不进很多电应该是错觉, 可能是电压低了以后驱动能力不够,产生的认为“充不进很多电”的错觉。

网友B:
这个是比赛的吧

网友B:
这个是比赛的题目吧,说一下我的经验吧(仅供参考)
1. 小车推动过程产生的电流很小,用了四个12V电机的小车,法拉电容采用的的是5.5V,1F的,为提高耐压采用2串联,2并联。电容值太大,充电电流小,充电时间短,法拉电容电压很难上去。
2. 充电电路同样使用4个肖特基二极管对电容直接充电,除此之外使用另外4个二极管加一套升压电路对电容进行充电,充电效果还不错,升压电路采用的升压芯片是MT3608。
3. 法拉电容 通过 另一套升压电路产生12V给小车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比赛的题目吧,说一下我的经验吧(仅供参考)
1. 小车推动过程产生的电流很小,用了四个12V电机的小 ...

你用的是4个12V电机的小车,是啥小车(某一个宝上有不)你那4个电机应该是采用4串联发电吧,4电机并联发电的话要求每单个的电机都要输出同样的电压,不然很难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会有0.4V的压降,不知道你的电源多少V, 总之,会比没有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时候,电压低0.4V, 但 ...

我充电压是够的,就是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比赛的题目吧,说一下我的经验吧(仅供参考)
1. 小车推动过程产生的电流很小,用了四个12V电机的小 ...

我算个我那个型号的法拉电容,最低要输出5W恒定功率才能有明显充电效果

网友C(2022-07-10):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比赛的题目吧,说一下我的经验吧(仅供参考)
1. 小车推动过程产生的电流很小,用了四个12V电机的小 ...

电容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