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NE555频率计代码

楼主(2021-12-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int fre;//频率值
//                           0    1    2    3    4    5    6    7    8    9 全灭   -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unsigned char dspbuf[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显示缓冲区,初始值0xff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unsigned char dspcom=0;
void display();
void cls_buzz();
void disp_data();
void main()
{
        cls_buzz();
        TMOD=0x51;//设置Tn为模式1,配置定时计数器
  TL0=0x18;//(65536-1000)%256(10进制转16进制);//1ms定时
  TH0=0xfc;//(65536-1000)/256(10进制转16进制);//赋初始值0xfc18
  TH1=0;
        TL1=0;
        ET0=1;//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1;//IE--中断使能寄存器 EA总中断使能位
  TR0=1;//启动T0
        TR1=1;
        while(1)
        {
                disp_data();
                display();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L0=0x18;//(65536-1000)%256(10进制转16进制);//1ms定时
TH0=0xfc;//(65536-1000)/256(10进制转16进制);//赋初始值0xfc18
        if(++ms==1000)
        {
                ms=0;
                TR1=0;
                fre=TH1;
                fre=fre<<8;
                fre=fre+TL1;
                TH1=0;
                TL1=0;
                TR1=1;
        }
}
void disp_data()
{
        (fre>=1000)?(dspbuf[4]=fre%1000/1000):(dspbuf[4]=0xff);
        (fre>=100)?(dspbuf[5]=fre%1000/100):(dspbuf[5]=0xff);
        (fre>=10)?(dspbuf[6]=fre%100/10):(dspbuf[6]=0xff);
  dspbuf[7]=fre%10;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P0=0Xff;
P2=((P2&0X1f)|0XE0);//Y7数码管上LED灯选通
P2&=0X1F;

P0=1<<dspcom;
P2=((P2&0X1f)|0XC0);//Y6com口选通
P2&=0X1f;

P0=tab[dspbuf[dspcom]];
P2=((P2&0X1f)|0XE0);
P2&=0X1f;

if(++dspcom==8)
{
  dspcom=0;
}
}
void cls_buzz()//
{
P0=0X00;
P2=P2&0X1F|0XA0;//Y5
P2&=0X1F;
}

网友A:
为什么不分开写而写一起呢,我有点看不懂

您好,为什么要用两个T0和T1定时器呢,一个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