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eg52.h可以直接改为reg51.h吗?

楼主(2021-12-07):
#include <reg52.h>                        //        定义头文件
#define        SEG7 P0                                //        定义7段数码管接至P0
char code TAB[10]={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 数字0-4
                                        0x92, 0x83, 0xf8, 0x80, 0x98};        // 数字5-9
void delay1ms(int);                        //        声明延迟函数

main()                                                //        主程序开始
{
        P2=0xf7;                                //        P2.3为0,让最右边数码管显示
        IE=0x85;                                //        打开外部中断INT0和INT1
        IP=0x04;                                //        设置INT1优先级高于INT0
        SEG7=0xbf;                                //        数码管初始时显示“-
        while(1);                                //        无穷等待,主程序无任何动作
}                                                        //        主程序结束
// INT 0的中断子程序 - 数码管从0加到9
void add_int0(void) interrupt 0//INT0中断子程序开始
{        char i;
        unsigned saveSEG7=SEG7;        //        储存中断前数码管状态
        for(i=0;i<10;i++)                //        显示0-9,共10次循环
                {
                        SEG7=TAB[i];        //        显示数字,使用实验板需改为"SEG7=~TAB[i];"
                        delay1ms(500);        //        延迟500ms
                }                                        //        for循环结束;
        SEG7=saveSEG7;                        //        写回中断前数码管状态
}                                                        //        结束INT0 中断子程序
// INT 1的中断子程序 - 数码管从9减到0
void subb_int1(void) interrupt 2//INT0中断子程序开始
{        char i;
        unsigned saveSEG7=SEG7;        //        储存中断前数码管状态
        for(i=9;i>=0;i--)                //        显示0-9,共10次循环
                {
                        SEG7=TAB[i];        //        显示数字,使用实验板需改为"SEG7=~TAB[i];"
                        delay1ms(500);        //        延迟500ms
                }                                        //        for循环结束;
        SEG7=saveSEG7;                        //        写回中断前数码管状态
}                                                        //        结束INT0 中断子程序
// 延迟函数,延迟约x ms
void delay1ms(int x)                //        延迟函数开始
{        int i,j;                                //        声明整数变数i,j
        for (i=0;i<x;i++)                //        计数x次,延迟x ms
                for (j=0;j<120;j++);//        计数120次,延迟1ms
}                                                        //        延迟函数结束

网友A:
你可以踹(try)一踹,看看有什么后果。

网友B:
理论上,别说改REG51.H  就算改成别奇奇怪怪的,甚至就算删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关键是,你改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然后,改一个数字,点一下编译, 最多最多最多,就是再下载一下看看实际效果的事情,值得写那么多字来问么?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不用改,直接用就可以了。REG52.H包括了改REG51.H的全部。

网友E:
reg52.h可以直接替换,不用改

网友F:
程序如果有用到定时器2就不可以改,否则就行

网友G:
可以改,只是reg52中有部分特殊寄存器在reg51.h中没有定义

网友H:
不要任何头文件都可以,自己写各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I:
没啥用 因为52是51的升级版本

网友J:
看你用啥了,你要是用的东西只有reg52.h里面有,那就不能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别说改REG51.H  就算改成别奇奇怪怪的,甚至就算删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关键是,你改的目的是 ...

不可以删掉吧,这是头文件来的。

网友L:
可以改的吧,你想干嘛呢

网友J:
这俩头文件里面的东西是被包含的52包含51。

网友M:
如果是个小系统,不用Time2等一些89C52的资源,是可以改成REG51.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