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求教光立方,3v LED怎么用到5V单片机的?

楼主(2021-12-08):
想自制光立方,先从最简单的444开始,不准备用三极管放大因为B站上看到用砂纸打磨led的。请问发光二极管不是3V的工作电压吗,怎么用到5V单片机的?求教

网友A:
I/O口电流有限,动态扫描并不会烧,建议加限流电阻或用MAX7219驱动。

网友B:
初中知识 ,led接5v必然会炸,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限流电阻 以此来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电流有限,动态扫描并不会烧,建议加限流电阻或用MAX7219驱动。

64个灯怎么加啊

网友C: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搜索光立方,可以查到8x8x8和16x16x16的很多模板,你可以去看看,至于你的4x4x4的你就当作是简单的LED点阵屏去操作就好了,理解了3个轴怎么控制一下就融会贯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电流有限,动态扫描并不会烧,建议加限流电阻或用MAX7219驱动。

谢谢了,附带问一下如果三极管用npn还是pnp比较好?stc的单片机

网友A:
1片7219可以驱动8*8点阵或8位共阴数码管,同样可以驱动444光立方,怎么接线就看芯片手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附带问一下如果三极管用npn还是pnp比较好?stc的单片机

单片机上电瞬间高电平,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执行程序。
一般用pnp,低电平导通,否则就会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