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类似比NCP1200APO100 频率更高的反激式芯片?

楼主(2021-12-08):
有类似比NCP1200APO100 频率更好的反激式芯片?很多100-300W左右的开关是源都是用这个芯片,挺好用的,但这个芯片只有80-100KZ的开关频率。有没有类似的芯片,频率更高比如130-150KZ或200KZ,驱动能力更好的芯片。前题是类似的,不能比他复杂,谢谢!!!

楼主:
找到了一个,频率也可以调的么高300KZ都可以,UC3845 简单实用。

楼主(2022-03-25):
都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A:
我帮你回一下  不过3842系列很普通了吧  虽说频率可以调高 但大家都做60KHz左右是有原因的吧,再说你第一个芯片明显电路简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回一下  不过3842系列很普通了吧  虽说频率可以调高 但大家都做60KHz左右是有原因的吧,再说你第一个 ...

正巧,这几天我正在看UC3842  这个家庭有3842-3845,好几种,这个频率可调,最高是500K,图腾柱驱动输出,我想把频率做到100K-150K,这样350W以内的开关电源,就可以把整体尺寸缩小。

网友B:
频率高了铁损会急剧增加,你先确认你找到了合适的磁芯,才能考虑提高频率的问题,现在想这个问题太早,没准备好的话做出来基本上是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了铁损会急剧增加,你先确认你找到了合适的磁芯,才能考虑提高频率的问题,现在想这个问题太早,没准 ...

100K应该可以的哇。150K我想试试,某一个宝买几个好的高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