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读取ADS1115双通道电压值程序与数据手册

楼主(2021-12-08):
    ADS1115,是一款高精度16位ADC芯片
    测试平台STM32F407VET6
    读取双通道电压,通道1是IN0脚对地电压    ,通道2是IN2脚对地电压

#include "iic_2.h"
#include "delay.h"
//////////////////////////////////////////////////////////////////////////////////

//初始化IIC
void IIC_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IIC_2_SCL=1;
        IIC_2_SDA=1;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2_Start(void)
{
        IIC_2_SDA_OUT();
        IIC_2_SDA=1;
        IIC_2_SCL=1;
        delay_us(4);
        IIC_2_SDA=0;
        delay_us(4);
        IIC_2_SCL=0;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2_Stop(void)
{
        IIC_2_SDA_OUT();
        IIC_2_SCL=0;
        IIC_2_SDA=0;
        delay_us(4);
        IIC_2_SCL=1;
        IIC_2_SDA=1;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2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IIC_2_SDA_IN();
        IIC_2_SDA=1;delay_us(1);
        IIC_2_SCL=1;delay_us(1);
        while(IIC_2_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2_Stop();
                        return 1;
                }
        }
        IIC_2_SCL=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2_Ack(void)
{
        IIC_2_SCL=0;
        IIC_2_SDA_OUT();
        IIC_2_SDA=0;
        delay_us(2);
        IIC_2_SCL=1;
        delay_us(2);
        IIC_2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2_NAck(void)
{
        IIC_2_SCL=0;
        IIC_2_SDA_OUT();
        IIC_2_SDA=1;
        delay_us(2);
        IIC_2_SCL=1;
        delay_us(2);
        IIC_2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2_Send_Byte(u8 txd)
{
    u8 t;
         IIC_2_SDA_OUT();
   IIC_2_SCL=0;
    for(t=0;t<8;t++)
    {
        IIC_2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IIC_2_SCL=1;
                delay_us(2);
                IIC_2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IIC_2_SDA_IN();
    for(i=0;i<8;i++ )
        {
        IIC_2_SCL=0;
        delay_us(2);
                IIC_2_SCL=1;
        receive<<=1;
        if(IIC_2_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2_NAck();
    else
        IIC_2_Ack();
    return receive;
}

/*
        ADS1115
        测试平台是STM32F407VET6
        读取双通道电压,通道1是IN0脚对地电压        ,通道2是IN2脚对地电压
        读取范围为±6.144 V,注意是正负,所以变量不要定义为uint,
        base计算方式:6.144*2/65535≈0.00018750,放大100000000倍为18750整数比较好计算
        注意delay_ms(10)不能删除,读取双通道的时候不加这个延迟,会出现读取通道1 却读到的是通道2的值,读通道2又读的是通道1的值
*/
u16 base=18750;
int v1,v2;
void ADS_Read(void)
{
        u8 t;
        short  int sensor1=0;
        short  int sensor2=0;
        u8  data1=0;
        u8  data2=0;
        u8  data3=0;
        u8  data4=0;

        IIC_2_Start();
        IIC_2_Send_Byte(0X90);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01);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c0);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83);
        IIC_2_Wait_Ack();
        IIC_2_Stop();
        delay_ms(10);

        IIC_2_Start();
        IIC_2_Send_Byte(0X90);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00);
        IIC_2_Wait_Ack();
        IIC_2_Stop();
        delay_ms(10);

        IIC_2_Start();
        IIC_2_Send_Byte(0X91);
        IIC_2_Wait_Ack();
        data1=IIC_2_Read_Byte(1);
        data2=IIC_2_Read_Byte(1);
        IIC_2_Stop();

        sensor1=data1;
        sensor1=sensor1<<8;
        sensor1=sensor1+data2;
        //v1=sensor1*base ;                 自己算吧,这个值是放大后的值,要自己缩回去比如3.3V

        IIC_2_Start();
        IIC_2_Send_Byte(0X90);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01);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e0);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83);
        IIC_2_Wait_Ack();
        IIC_2_Stop();
        delay_ms(10);

        IIC_2_Start();
        IIC_2_Send_Byte(0X90);
        IIC_2_Wait_Ack();
        IIC_2_Send_Byte(0X00);
        IIC_2_Wait_Ack();
        IIC_2_Stop();
        delay_ms(10);

        IIC_2_Start();
        IIC_2_Send_Byte(0X91);
        IIC_2_Wait_Ack();
        data3=IIC_2_Read_Byte(1);
        data4=IIC_2_Read_Byte(1);
        IIC_2_Stop();

        sensor2=data3;
        sensor2<<=8;
        sensor2=sensor2+data4;
        //v2=sensor2*base ;

}

iic_2.h
#ifndef __IIC_2_H
#define __IIC_2_H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define IIC_2_SDA_IN()  {GPIOC->MODER&=~(3<<(1*2));GPIOC->MODER|=0<<1*2;}        //
#define IIC_2_SDA_OUT() {GPIOC->MODER&=~(3<<(1*2));GPIOC->MODER|=1<<1*2;} //
//IO操作函数
#define IIC_2_SCL    PCout(0) //SCL
#define IIC_2_SDA    PCout(1) //SDA
#define IIC_2_READ_SDA   PCin(1)  //输入SDA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2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2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2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2_Send_Byte(u8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8 IIC_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u8 IIC_2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2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2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endif

英文数据手册PDF下载:

网友A(2024-10-30):
太感谢博主你了,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一直以为是因为ADS模块的读取的数值是上一次的数值的问题,改成单读取模式也没用,后来以为是数据缓存数组的问题,改了之后也没用。博主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