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LED数码管显示0-F源程序

楼主(2021-12-08):
通过4*4的矩阵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0-F
原理:
先设置某一列为低电平,这样如果这一列有按键被按下,这样就会两边都是低电平,就相当于闭合。这样就能检测出来了。循环三次就行了

代码乱码了  看附件吧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1=P1^0;
sbit L2=P1^1;
sbit L3=P1^2;
sbit L4=P1^3;

uchar dis[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int time;

//延时函数

delay(time)
{
                unsigned int j;
           for(j=0;j<time;j++)
            {}
}

//主函数

main( )
{
         uchar temp;//定义临时变量
   uchar i;
         while(1)
         {
    P1=0xef; //先把第一行置于低电位P1.4=0, P1.5-P1.7=1
    for(i=0;i<=3;i++)
    {
                        if (L1==0) P0=dis[i*4+0];    //判断第一列是否有按键被按下,如果被按下,则结果可能是 0 4 8 c

      if (L2==0) P0= dis[i*4+1];          //同样的 判断第二列是否有按键按下 结果是....

                   if (L3==0) P0= dis[i*4+2];

      if (L4==0) P0= dis[i*4+3];

        delay(500);
        temp=P1;
        temp=temp | 0x0f;//保持P1.0-P1.3端口不变

        temp=temp<<1; //0xef-->0xcf  也就是保持第二列为低电平
        temp=temp | 0X0f;         //保持P1.0-P1.3的高电位(若被按下,则立即变为低电位)
        P1=temp; //换为第二行扫描,继续下一轮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