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组在充电中的电池中逐个的找出单个电池的上下阀值,单片机P3口输出相关的数据

楼主(2021-12-08):
  大家好,本人是一个接触C51时间不长的小白。今天做了个程序,下面的是其中的子程序。功能是在一组在充电中的电池中逐个的找出单个电池的上下阀值,然后从P3口输出相关的数据控制执行电路运作。其中所有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目前执行的结果是继电器闪动一下就再也不动了,显示是进入了“均衡”请各位论坛里的老师帮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均衡控制程序是直接在主程序下运行的,各变量也查了没有冲突。

voidjhkzcx()               //均衡控制程序/*

          {
//z=a;
      x=k1;
      y=g1;
      y0=y1;
      V0=V1;
      z0=0x01;
      h0=0x1e;
      bj();
      y1=y0;             //y0要升级为全局变量???????
      g1=y;
      k1=x;
//a=z;

      x=k2;
      y=g2;
      y0=y2;
      V0=V2;
      z0=0x02;
      h0=0x1d;
      bj();
      y2=y0;
      g2=y;
      k2=x;

      x=k3;
      y=g3;
      y0=y3;
      V0=V3;
      z0=0x04;
      h0=0x1b;
      bj();
      y3=y0;
      g3=y;
      k3=x;

      x=k4;
      y=g4;
      y0=y4;
      V0=V4;
      z0=0x08;
      h0=0x17;
      bj();
      y4=y0;
      g4=y;
      k4=x;

      x=k5;
      y=g5;
      y0=y5;
      V0=V5;
      z0=0x10;
      h0=0x0f;
      bj();
      y5=y0;
      g5=y;
      k5=x;

      _nop_();
      P3=z&h;      //???
      if(z>0x00)
        {
          LCDTestWord(0,0x98);
          LCDSendWord("均衡");
         // _nop_();
          P3=z&h;
         // _nop_();
          DelayMs(5000);
        }
      else
            Holidays();        //显示“充电”
      }
voidbj()   //比较程序
{
if(y0==0)
    {
      if(V0>=1460 )
           {
            y++;
            if(y>=20)//第一个电池电压值大于14.60V的检测次数是否超过20次,而且继电器从未吸动过
                 {
                   y0=1; //第一个继电器的吸动标志位置1
                   z=z+z0; //第一个继电器的工作条件
                   y=0;
                 }
                else
              _nop_();
           }
          else
           _nop_();
    }
else
    {
           if(y0>0)
               {
              if(V0<=1430 )
                     {
                      x=x+1;
                       if(x>=50)
                           {
                              y0=0;
                            h=h&h0;
                              x=0;
                           }
                         else
                        _nop_();
                      }
                  else
                  _nop_();
               }
      else
     _nop_();
    }
  }

网友A:
Z是什么变量?从头到尾没有看到Z被赋值。

楼主:
h的初始值是FF,其他的初始值为0

楼主:
h的初始值是FF,其他变量的初始值是0。V1~V5是实测值。

网友B:
老兄你这个程序实在是有点让人费解哎。

网友C:
先确认一件事, 你这代码, 编译通过了么?

楼主:
Z全局变量,类型CHAR初始值是0根据程序IF的结果是否赋值。编译通过。我不知什么地方有令人费解的。就因本人查不出原因

楼主:
就因为是通过了编译,烧进片子才知道继电器闪动一下就再也不动了

楼主:
这几天都要崩溃了

网友D:
貌似变量很多,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