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ec_cat.exe文件哪里可以获得.hex转成.bin文件的

楼主(2021-12-08):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有hex编解码算法,就可以与bin互相转换,用C++、PHP什么都可以。

网友B:
可将bin转换为hex, 命令格式如下:srec_cat blob -Binary -Output blob.hex -Motorola 另该工具也支持hex转bin, 如下: srec_cat bootrom_uncmp.hex -Motorola -Output bootrom_uncmp.bin -Binary 适用于某些只支持二进制格式的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