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AT24C02应用存储小数 源程序

楼主(2021-12-08):
/**
  ******************************************************************************
  * @file    bsp_i2c_ee.c
  * @author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i2c EEPROM(AT24C02)应用函数bsp
  ******************************************************************************
  */

#include "./i2c/bsp_i2c_ee.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 STM32 I2C 快速模式 */
#define I2C_Speed              400000  //*

/* 这个地址只要与STM32外接的I2C器件地址不一样即可 */
#define I2Cx_OWN_ADDRESS7      0X0A

/* AT24C01/02每页有8个字节 */
#define I2C_PageSize           8

/* AT24C04/08A/16A每页有16个字节 */
//#define I2C_PageSize           16

uint16_t EEPROM_ADDRESS;

static __IO uint32_t  I2CTimeout = I2CT_LONG_TIMEOUT;

static uint32_t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uint8_t errorCode);

/**
  * @brief  I2C I/O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与 I2C 有关的时钟 */
        EEPROM_I2C_APBxClock_FUN ( EEPROM_I2C_CLK, ENABLE );
        EEPROM_I2C_GPIO_APBxClock_FUN ( EEPROM_I2C_GPIO_CLK, ENABLE );

  /* I2C_SCL、I2C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EEPROM_I2C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EEPROM_I2C_S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I2C 工作模式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I2C_Mode_Configu(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I2C 配置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 高电平数据稳定,低电平数据变化 SCL 时钟线的占空比 */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I2Cx_OWN_ADDRESS7;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

        /* I2C的寻址模式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通信速率 */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 I2C 初始化 */
  I2C_Init(EEPROM_I2Cx, &I2C_InitStructure);

        /* 使能 I2C */
  I2C_Cmd(EEPROM_I2Cx, ENABLE);
}

/**
  * @brief  I2C 外设(EEPROM)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2C_EE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I2C_Mode_Configu();

/* 根据头文件i2c_ee.h中的定义来选择EEPROM要写入的地址 */
#ifdef EEPROM_Block0_ADDRESS
  /* 选择 EEPROM Block0 来写入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0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1_ADDRESS
        /* 选择 EEPROM Block1 来写入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1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2_ADDRESS
        /* 选择 EEPROM Block2 来写入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2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3_ADDRESS
        /* 选择 EEPROM Block3 来写入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3_ADDRESS;
#endif
}

/**
  * @brief   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到I2C EEPROM中
  * @param
  *                @arg pBuffer:缓冲区指针
  *                @arg WriteAddr:写地址
  *     @arg NumByteToWrite:写的字节数
  * @retval  无
  */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I2C_PageSize - Addr;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 WriteAddr is I2C_PageSize aligned  */
  if(Addr == 0)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If WriteAddr is not I2C_PageSize aligned  */
  els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count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
  * @brief   写一个字节到I2C EEPROM中
  * @param
  *                @arg pBuffer:缓冲区指针
  *                @arg WriteAddr:写地址
  * @retval  无
  */
uint32_t I2C_EE_Byt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
  /* Send 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x, ENABLE);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0);
  }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x,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1);
  }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EEPROM_I2Cx, WriteAdd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2);
  }

  /* Send the byte to be written */
  I2C_SendData(EEPROM_I2Cx, *pBuffe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3);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x, ENABLE);

  return 1;
}

/**
  * @brief   在EEPROM的一个写循环中可以写多个字节,但一次写入的字节数
  *          不能超过EEPROM页的大小,AT24C02每页有8个字节
  * @param
  *                @arg pBuffer:缓冲区指针
  *                @arg WriteAddr:写地址
  *     @arg NumByteToWrite:写的字节数
  * @retval  无
  */
uint32_t I2C_EE_Pag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8 NumByteToWrite)
{
  I2CTimeout = I2CT_LONG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x, I2C_FLAG_BUSY))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4);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x, ENABLE);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5);
  }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x,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6);
  }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EEPROM_I2Cx, WriteAdd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7);
  }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written */
  while(NumByteToWrite--)
  {
    /* Send the current byte */
    I2C_SendData(EEPROM_I2Cx, *pBuffer);

    /* Point to the next byte to be written */
    pBuffe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8);
    }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x, ENABLE);

  return 1;
}

/**
  * @brief   从EEPROM里面读取一块数据
  * @param
  *                @arg pBuffer:存放从EEPROM读取的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arg WriteAddr:接收数据的EEPROM的地址
  *     @arg NumByteToWrite:要从EEPROM读取的字节数
  * @retval  无
  */
uint32_t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I2CTimeout = I2CT_LONG_TIMEOUT;

  //*((u8 *)0x4001080c) |=0x80;
  while(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x, I2C_FLAG_BUSY))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9);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x, ENABLE);
  //*((u8 *)0x4001080c) &=~0x80;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10);
   }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x,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11);
   }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EEPROM_I2Cx, ENABL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EEPROM_I2Cx, ReadAdd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12);
   }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x, ENABLE);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13);
   }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x,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I2CTimeout = I2CT_FLAG_TIMEOUT;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14);
   }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x,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x, 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2CTimeout = I2CT_LONG_TIMEOUT;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0)
                {
                        if((I2CTimeout--) == 0) return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3);
                }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EEPROM_I2Cx);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x, ENABLE);

    return 1;
}

/**
  * @brief  Wait for EEPROM Standby state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
  vu16 SR1_Tmp = 0;

  do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x, ENABLE);
    /* Read I2C1 SR1 register */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EEPROM_I2Cx, I2C_Register_SR1);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x,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ReadRegister(EEPROM_I2Cx, I2C_Register_SR1) & 0x0002));

  /* Clear AF flag */
  I2C_ClearFlag(EEPROM_I2Cx, I2C_FLAG_AF);
    /*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x, ENABLE);
}

/**
  * @brief  Basic management of the timeout situation.
  * @param  errorCode:错误代码,可以用来定位是哪个环节出错.
  * @retval 返回0,表示IIC读取失败.
  */
static  uint32_t I2C_TIMEOUT_UserCallback(uint8_t errorCode)
{
  /* Block communication and all processes */
  EEPROM_ERROR("I2C 等待超时!errorCode = %d",errorCode);

  return 0;
}
/*********************************************END OF FILE**********************/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