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无线遥控都是四个按键

楼主(2021-12-08):
像电瓶车,汽车的遥控,还有遥控玩具车,都是四个按键,是最多只有四路可控制吗?但那种滚动遥控码编码库不是有上百万组编码吗。是不是四路控制不需要解码直接控制,然后想要跟红外遥控板一样多个键值的遥控可以通过外接单片机去解码的?发射也需要单片机编码发射?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编写无线传输协议吗?

网友A:
那你自己加呗,多加几个按键,让 遥控车玩点华丽的操作

网友B:
4个便宜啊,而且也能做事了

网友C:
前后左右是4个按键的由来,你可以细分,具体用没用到编码库这得看个人实际使用,无线传输协议可以自己编写,这是没有问题的,现有的无线传输协议也是人为编写出来的,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网友D:
以前无线遥控多用固定码方案,如2270/2272,有12个编码脚,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其中8个作地址码,另外4个作数据码,而最直接的是4个数据引脚上接4个按键,所以大部分的遥控器是4个按键。如果12个编码脚全用上,可以有3^12=531441种组合,但实际使用中没人这么做。
后来比较多的是EV1527方案,芯片内置100万组唯一的地址码,有4个数据引脚,可以有2^4=16种组合,同样直接的是4个数据引脚上接4个按键。

网友E:
因为用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就能正常控制车的行走。

网友F:
我在网上买的10键3V供电的遥控器 带电源开关   我把遥控器拆了 自己制板 用低压单片机编程 支持掉电唤醒  收发全用自己的程序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图中的板是做的第二版  布局还是没有设计好   但不影响使用    动手能力强就自己设计 借用他们的外壳就行了

网友G:
电瓶车,汽车一般用的是2.4GHz无线遥控器,只需要几个功能,所以按键少,滚动遥控编码库有上百万组,是为了不重码,独立性更好,是可以扩展按键的

网友H:
4键就是编解码芯片有四路输出与输入,可以遥控四路开关

网友I:
小玩具车是这样啦,大的就不止四键了。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刹车,调速啥的。楼主说的那种多数用于防盗的。都需要编解码

网友J:
谁说遥控玩具车只有4个按键的? 会翻跟头的,会上墙的玩具车没见过么? 这些是多少按键的??

你说你遥控只有前后左右的车子,有必要帮你做112的全键盘么? 去掉上下左右4个键,剩下的108键用来干嘛?

网友K:
电瓶车,汽车的遥控,还有遥控玩具车,它们不需要上下方向的动作呢 即使加了别的功能 例如华丽的彩灯 警报 加按键程序不就得了  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网上买的10键3V供电的遥控器 带电源开关   我把遥控器拆了 自己制板 用低压单片机编程 支持掉电唤醒   ...

你这个接收板是用一个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用单片机解码获取相应键值的吧。那这解码跟红外遥控解码类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无线遥控多用固定码方案,如2270/2272,有12个编码脚,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其中8个作地址码,另外4个作数 ...

拆了个电瓶车遥控钥匙,里面就用1527.这种固定四个按键是不是不需要单片机解码,只需要匹配的接收芯片就能实现四路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瓶车,汽车一般用的是2.4GHz无线遥控器,只需要几个功能,所以按键少,滚动遥控编码库有上百万组,是为了 ...

像Ev1527这样的芯片也能再扩展?

网友L:
其实都是看成本和需求。要立项一个项目,人家都会问你预算多少的。

网友M:
四个是最基础的按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接收板是用一个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用单片机解码获取相应键值的吧。那这解码跟红外遥控解码类似的吧

串口接收发射很简单  用普通的315或433模块做收发
解码是发什么就解什么 全在程序里设定好  我觉得比红外简单很多
我用的单片机是15W404AS做发射  接收用的是89c4051
用15W201S 15W204S做发射也试过 用两个cr2016纽扣电池(6V)供电单片机也没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串口接收发射很简单  用普通的315或433模块做收发
解码是发什么就解什么 全在程序里设定好  我觉得比 ...

用3个AG13 或 AG10 好像成本更低更安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接收发射很简单  用普通的315或433模块做收发
解码是发什么就解什么 全在程序里设定好  我觉得比 ...

你这种是属于超外差还是超再生?

网友N:
我用的是超外差的,某多多几块一对,不太可能有人用超再生吧。说点离题的事,这种遥控非常容易破解,我有天闲着没事,收听433的遥控,很快就收了好几页,能收就能发啊,有点不理解这种非滚码的遥控有人敢用在门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是超外差的,某多多几块一对,不太可能有人用超再生吧。说点离题的事,这种遥控非常容易破解,我有天 ...

非专业人士,普通用户哪懂这些啊,只需要能遥控就好了。我现刚接触。只看了超外差比超再生要好,其它也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用3个AG13 或 AG10 好像成本更低更安全哦。

太小了 还是大点的好

网友O:
因为四个按键开发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在使用时也很方便

网友P:
四个按键比较常见而己,以前两键、三键的也不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是超外差的,某多多几块一对,不太可能有人用超再生吧。说点离题的事,这种遥控非常容易破解,我有天 ...

其实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而己,而且现在的监控遍地一般人用也不敢乱来。至于滚码,除非你自己烧写代码,否则真正想搞这方面的人,他们会想办法弄到各厂商的厂家代码,还是一样可以破解。

网友Q:
因为它遵循传统,如果超过四个键,控制起来会变得非常复杂。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其实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而己,而且现在的监控遍地一般人用也不敢乱来。至于滚码,除非你自己烧写代码,否 ...

就是用HS01这种用了好多年的滚码,又不是椭圆曲线加密的,没有密钥也很难破解啊,我拿车库钥匙试验了很久都不行,要是有高人懂,能指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我在网上买的10键3V供电的遥控器 带电源开关   我把遥控器拆了 自己制板 用低压单片机编程 支持掉电唤醒   ...

主控什么芯片呀

网友F:
隐约能看到FMD   具体型号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