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G十个电极和12导联

楼主(2021-12-08):
ECG十个电极和12导联

1.对ECG获取心电图信息不是很了解,ECG只有十个电极为什么称作12导联?电极和导联之间有什么关联?

2.什么叫做右脚驱动?为什么不能用左脚?

3.除了PPG、ECG、还有BCG技术,如果做心率的检测用哪种技术更好?

网友A:
尽管它被称为 12 导联心电图,但它仅使用 10 个电极。 某些电极是两对的一部分,因此提供两条引线。

网友B:
导联也可以说是电极线,12导联就是12个电极,其中有2个作为公共驱动右脚和左脚参考,具体不怎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它被称为 12 导联心电图,但它仅使用 10 个电极。 某些电极是两对的一部分,因此提供两条引线。

某些电极是两对的一部分,因此提供两条引线。----------具体是哪2个电极引出来了两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些电极是两对的一部分,因此提供两条引线。----------具体是哪2个电极引出来了两根线?

电极的两对 是 RA,LA  RL,LL
引出来了两根线 Vw = 1/3 (RA + LA + LL) , 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的两对 是 RA,LA  RL,LL
引出来了两根线 Vw = 1/3 (RA + LA + LL) , RL

一看你就是搞ECG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的两对 是 RA,LA  RL,LL
引出来了两根线 Vw = 1/3 (RA + LA + LL) , RL

也就是四个电极  两对  有6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是搞ECG的专家

我不是什么专家,只是有研究过这个东西。

笑话
有两只乌龟在田边头对头一动不动,这时一个专家问旁边的老农,这两只乌龟在干什么?老农说:“它们在比耐力,谁先动谁就输了。”专家指着一只龟壳上有甲骨文的乌龟说:“据我多年研究,这只乌龟已死五千多年了。”这时另一只乌龟伸出头来说:“坑爹啊!死了也不说一声,害得老子在这里干等。”一句话刚刚说完,那只有甲骨文图案的乌龟大笑把头伸出来说:“你输了吧,专家的话你也信!”
信口雌黄的专家变成了“砖家”

网友C(2025-10-06):
引用 网友A:
尽管它被称为 12 导联心电图,但它仅使用 10 个电极。 某些电极是两对的一部分,因此提供两条引线。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图片的出处是哪里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图片的出处是哪里哇,

这个图片的出处是

sciencedirect点com/science/article/pii/S1566253518307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