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光耦直接串联是否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12-08):
目的在于做一个信号转接板:外部3路信号(有源24V)同时满足时,输出1个信号(无源)。

1.板子放在一个24V开关电源旁,所以给板子供电24V;
2.继电器K1是12V的,前面680R电阻做分压处理;
3.J2、J3、J4是连接3路输入信号的端子,每一路中2K电阻用于分压保护,二极管用于防反,光耦(PC817)检测信号;
4.与三极管相连的光耦控制三极管,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所以,我想请教的是:输入信号采集中的3个光耦,这样串联会有什么问题吗?这个电路还有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A:
串联使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这么连 3 路信号会相互影响

网友C:
从原理来说,串联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这个电路多只串联的目的,逻辑与处理还有更简单一些的电路,例如二极管与门电路,集成三输入与门电路都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已经有OC1隔离,所以前级电路可以不用隔离了。OC1的初级供电完全可以由前级电路解决

网友D:
电压足够没什么影响

网友E:
你的680R电阻的封装需要注意,功率0.2W

网友C:
一片6脚封装的SN74LVC1G11与门可以解决3个输入的逻辑与。

网友C:
R5建议用1.2K1W电阻,并联一只220UF的电容接成节能运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使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1.检测3个24V有源信号,若3个信号同时满足,则输出1个无源信号;
2.光耦主要是起检测、承接作用;
3.光耦的价格比起继电器要便宜一些。
或者其它一些更简单安全的方法?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连 3 路信号会相互影响

3路信号相互影响,为什么,什么原理?我的目的只需要在三路信号同时满足时(都在同一个状态),做出一个动作;反之,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来说,串联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这个电路多只串联的目的,逻辑与处理还有更简单一些的电路,例如二极管 ...

那3路信号不共地,都是由市电220V进开关电源转24V,所以各个地都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680R电阻的封装需要注意,功率0.2W

打算用0805的封装,之前做了一个简单测试,680R加继电器直连24V开关电源没看出有啥问题,测的电流也是正常的。如果有问题到时候就加大阻值,反正继电器的驱动电压可以低个几 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建议用1.2K1W电阻,并联一只220UF的电容接成节能运行电路。

哦,好的,板子回来试一下。

网友F:
要搞个恒流源给那串发光二极管,

网友G:
我猜是,缺相保护电路,楼主不想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3路信号相互影响,为什么,什么原理?我的目的只需要在三路信号同时满足时(都在同一个状态),做出一个 ...

目的是这样的话那倒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3路信号不共地,都是由市电220V进开关电源转24V,所以各个地都是独立的。

这样,不过,OC1还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已经隔离,没必要再隔离一次。直接由OC2输出控制三极管Q1甚至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C:
我设计的一款输液报警器就是直接使用光耦817驱动有源蜂鸣器的。

网友H:
1:OC1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2:这3路信号是什么信号?地是不是相连的?有使用光耦的必要吗?3:画原理图的时候,不可以把地放"地上",这样一来,不管是别人还是你自己,对于电路的原理都好理解,就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搞个恒流源给那串发光二极管,

直接24V开关电源供电,没有发光二极管,二极管只有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是,缺相保护电路,楼主不想说

哦,初衷不是缺相保护电路。只是3个门体产品,都关到位后,再输出1个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过,OC1还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已经隔离,没必要再隔离一次。直接由OC2输出控制三极管Q1甚至直接驱 ...

之前没直接试过光耦,所以驱动方面考虑不到位,当时脑袋可能也不太灵光,可以的话就不焊OC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OC1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2:这3路信号是什么信号?地是不是相连的?有使用光耦的必要吗?3:画原理图的时候, ...

1.控制三极管,OC1可能是画蛇添足的,板子回来测试一下,到时候没必要就去掉;
2.各个都不共地,有源24V信号。除了光耦还可以用其它更简便的方法吗,有的话当然更好;

网友I:
串行连接不可靠,如果一个坏了,三个都不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串行连接不可靠,如果一个坏了,三个都不能工作。

楼主要的就是这个功能吧!3个其中任何一个没有输出信号都不能触发继电器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控制三极管,OC1可能是画蛇添足的,板子回来测试一下,到时候没必要就去掉;
2.各个都不共地,有源24V ...

还有直接使用3个行程开关(微型触碰开关)串联控制继电器,这样纯机械开关控制更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就是这个功能吧!3个其中任何一个没有输出信号都不能触发继电器动作

按照你的思路,用霍尔传感器YS44E加一个永磁铁岂不更好,霍尔本身就是隔离的满足楼主要求,没有机械触点没有寿命的概念,只有MTBF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思路,用霍尔传感器YS44E加一个永磁铁岂不更好,霍尔本身就是隔离的满足楼主要求,没有机械触点 ...

是的!不过霍尔开关需要提供供电电源,而且成本也比微动开关要高一些。不如微动开关方便。微动开关完全可以由门控决定是否闭合与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思路,用霍尔传感器YS44E加一个永磁铁岂不更好,霍尔本身就是隔离的满足楼主要求,没有机械触点 ...

还有,如果用霍尔开关,需要提供电源,而楼主3路信号又不共地,所以,输出信号的处理就麻烦一些,除非由控制端单独(控制继电器的那组电源)引一路电源到霍尔IC,才能够解决共地问题,解决了共地问题,还要对3路霍尔输出信号进行逻辑与处理。这样一来还不如直接使用光耦方便简单。而使用机械开关就简单多了。如果考虑触点寿命问题,可以使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微动开关控制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控制三极管,OC1可能是画蛇添足的,板子回来测试一下,到时候没必要就去掉;
2.各个都不共地,有源24V ...

建议楼主使用24V继电器代替12V继电器,这样电路要简单一些,另外,24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相对要比12V继电器小。如果使用24V继电器,可以直接利用3只串联的光耦直接控制。因为光耦串联,增加了CEO耐压,驱动继电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思路,用霍尔传感器YS44E加一个永磁铁岂不更好,霍尔本身就是隔离的满足楼主要求,没有机械触点 ...

按照你的思路,将霍尔开关改成干簧管可以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由串联的干簧管控制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J:
32#最简单,光耦属于多余的,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三个干簧管串联接680欧分压电阻再接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线圈电流很小的没有必要用三极管驱动,这样既简单又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J:
32#最简单,光耦属于多余的,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三个干簧管串联接680欧分压电阻再接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 ...

人多思路多!28楼提供了使用非接触磁控原理,虽然因为霍尔不太实用,但思路非常好,33楼提出直接使用干簧管控制继电器虽然简单,但要看使用的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功率),本人不建议直接控制,毕竟常用的干簧管触点电流容量不大,而大电流干簧管的价格不便宜,所以,还是主张配合三极管使用为宜。毕竟三极管的价格非常便宜。增加一只三极管的成本可以忽略。而可靠性可以得到保证。

网友C:
最后,还是建议楼主采用干簧管或者微动开关的方案比较实用!成本也比较低,另外,继电器主张使用24V继电器。楼主原来的方案可以不用了,新方案可以不用电路板。直接搭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32#最简单,光耦属于多余的,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三个干簧管串联接680欧分压电阻再接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 ...

他用的是微动开关,不是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行连接不可靠,如果一个坏了,三个都不能工作。

这点的话,如果单从使用寿命来看,估计能用两年就可以判定合格了,毕竟一个东西不可能终身保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直接使用3个行程开关(微型触碰开关)串联控制继电器,这样纯机械开关控制更可靠

嗯,是这样的,每一台门机都是可以直接输出一个到位信号的,然后门机的板子是我们公司自己的,单从简单方便来说,当然是希望怎么简单怎么来,客户应该也是如此。
干簧管或者微动开关,可能都需要另外去告诉售后,或者客户怎么安装,装在哪个点合适。当然,使用机械方面的信号开关可靠性肯定会有大幅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32#最简单,光耦属于多余的,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三个干簧管串联接680欧分压电阻再接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 ...

如果实际测试直接使用光耦驱动没有问题,那当然更好,那就省去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建议楼主采用干簧管或者微动开关的方案比较实用!成本也比较低,另外,继电器主张使用24V继电器 ...

如果是自己测试的话,当然怎么方便怎么来,画板子主要是图客户方便、简单。
我使用12V继电器主要是因为手头上直接有样品,24V的继电器我没去找,所以仅我手上没有实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己测试的话,当然怎么方便怎么来,画板子主要是图客户方便、简单。
我使用12V继电器主要是因为 ...

24V继电器与12V同型号继电器完全兼容,只是工作电压不同而已。所以不用另外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继电器与12V同型号继电器完全兼容,只是工作电压不同而已。所以不用另外打板

哈,那感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