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刷完mqtt固件怎么没反应?求大佬帮我看看

楼主:
用的是esp01s+固件烧录器,想刷一个mqtt的固件

刷完之后,用USBTTL连接,发送AT指令,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是变成板砖了吗?
在没刷固件之前连接USBTTL,发送AT指令是有消息响应的

网友A(2021-12-09):
可以换成Arduino Core for ESP8266

网友B:
你这 框 的不是擦除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 框 的不是擦除么?

erase后点了start的,也显示下载完成了

网友B:
随便折腾,不容易变砖,AT指令貌似得用全

网友D:
记得esp8266刷固件是需要选定扇区地址的吧,是不是地址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