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引脚问题

楼主:
在switch里直接用引脚就会报语法错误

但如果给引脚定义就可以正常运行

琢磨了好久也没想出来为什么

网友A(2021-12-08):
P1^1 = 0; 这种写法是非法的,

必须先定义:
sbitP11

网友A:
P1^1 = 0; 这种写法是非法的,

必须先定义:
sbit  P11 = P1^1;

然后:   P11 = 0;

网友B:
用Stc 的头文件不用定义,P10直接写P10就可以了

网友C:
因为标准c语言^是异或,P1^1是P1异或1的意思。

c51扩展了^的用法,但必须跟sbit配合服用才能避免跟标准c语言发生逻辑冲突。

网友D:
P1^1 = 0; 这种写法是非法的

网友E:
P1^1 = 0,跟c】语言逻辑冲突了

网友F:
用STC的烧写软件将STC头文件复制到C51后,可以这样写。但为了通用还先定义。

网友G:
你必须先 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