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2502AD单片机控制8路继电器动作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1-12-08):
为了工作方便想开发一个8继电器的开关电源作为工具使用;
于是买了带单片机的模块,以及拿到C 语言源代码,如下。但是由于新手+基础薄弱,在修改一些语句后,编译仍然出现warnings,虽生存hex文件,但是XCOM串口工具通过给的协议无法调试单片机模块;
想在这跟大佬请教,指出错误。
/*************以下是main.c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uchar dat;
uchar t,r,ii;
uchar add;//掉电保持485地址
uchar j=0;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
uchar receBuf[10];
bit busy;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13;j>0;j--);
                {;
                }
        }
}
/*********************************************
延时函数
*********************************************/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ES=1;EA=1;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
{
        //RS485_DIR=1;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add=IapReadByte(0);//add=0x00;

        while(1)
        {
                /*uchar k;
                k=100;
                if((IN0==0)&&(bz1==0)){delay(k);if(IN0==0){delay(k);k1=!k1;bz1=1;}}if(bz1==1)&&(IN0==1)){delay(k);bz1=0;}
          if((IN1==0)&&(bz2==0)){delay(k);if(IN1==0){delay(k);k2=!k2;bz2=1;}}if(bz2==1)&&(IN1==1)){delay(k);bz2=0;}
          if((IN2==0)&&(bz3==0)){delay(k);if(IN2==0){delay(k);k3=!k3;bz3=1;}}if(bz3==1)&&(IN2==1)){delay(k);bz3=0;}
                if((IN3==0)&&(bz4==0)){delay(k);if(IN3==0){delay(k);k4=!k4;bz4=1;}}if(bz4==1)&&(IN3==1)){delay(k);bz4=0;}
                if((IN4==0)&&(bz5==0)){delay(k);if(IN4==0){delay(k);k5=!k5;bz5=1;}}if(bz5==1)&&(IN4==1)){delay(k);bz5=0;}
          if((IN5==0)&&(bz6==0)){delay(k);if(IN5==0){delay(k);k6=!k6;bz6=1;}}if(bz6==1)&&(IN5==1)){delay(k);bz6=0;}
          if((IN6==0)&&(bz7==0)){delay(k);if(IN6==0){delay(k);k7=!k7;bz7=1;}}if(bz7==1)&&(IN6==1)){delay(k);bz7=0;}
                if((IN7==0)&&(bz8==0)){delay(k);if(IN7==0){delay(k);k8=!k8;bz8=1;}}if(bz8==1)&&(IN7==1)){delay(k);bz8=0;}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if(RI)//如果有接收
{
        RI=0;//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0x0f]=SBUF;//把接收的数据存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r=0;}
        if(r>=5)
        {r=0;
                flag_zx=1;
        }
}
if(flag_zx==1)
{
        flag_zx=0;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                //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add);//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add;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0; break;
                                                                                    case 0x02: K2=0; break;
                                                                                    case 0x03: K3=0; break;
                                                                                    case 0x04: K4=0; break;
                                                                                    case 0x05: K5=0; break;
                                                                                    case 0x06: K6=0; break;
                                                                                    case 0x07: K7=0; break;
                                                                                    case 0x08: K8=0;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1; break;
                                                                                    case 0x02: K2=1; break;
                                                                                    case 0x03: K3=1; break;
                                                                                    case 0x04: K4=1; break;
                                                                                    case 0x05: K5=1; break;
                                                                                    case 0x06: K6=1; break;
                                                                                    case 0x07: K7=1; break;
                                                                                    case 0x08: K8=1;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  //打开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ff)
                                                  {
                                                                                    K1=0;
                                                                                    K2=0;
                                                                                    K3=0;
                                                                                    K4=0;
                                                                                    K5=0;
                                                                                    K6=0;
                                                                                    K7=0;
                                                                                    K8=0;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ff;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5)  //关闭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00)
                                                  {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6)  //查询继电器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fe;
                                                                      sendBuf[4]=0xbb;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K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K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K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K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K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K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K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K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uart2();
                                             }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add=0x00;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0);//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clear_receBuf();
                            }
                             /*if(Program==1)
                                                                                                   {
                                                                                                   Program=0;
                                                                                                   KK1=P0;
                                                                                                   KK2=P1;
                                                                                                   KK3=P2;
                                                                                                   KK4=P3;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KK1);
                                                                                                   IapProgramByte(0,KK2);
                                                                                                   IapProgramByte(0,KK3);
                                                                                                   IapProgramByte(0,KK4);
             }*/
}
}
/*****结束*****/

/*************以下是EEPROM.h源代码, 用于main.c调用******************/
#ifndef _EERPOM_H_
#define _EEPROM_H_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IAP_DATA = 0xE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E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E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Start address for STC12C2052AD series EEPROM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endif

/***********以下是Warnings******************/

Build started: Project: 20211123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MAIN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IAPERASESECTOR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IAPPROGRAMBYTE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IAPREADBYTE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APREADBYTE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00A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APERASESECTOR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06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APPROGRAMBYTE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06C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APERASESECTOR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236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APPROGRAMBYTE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23DH
Program Size: data=36.2 xdata=0 code=87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20211123"...
".\Objects\20211123" - 0 Error(s), 9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求助以上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是: STC12C2502AD
首先, include  STC12C2502AD 的头文件,
然后, STC12C2502AD  需要设置端口模式,你可以参考手册。

然后,最关键的警告,你调用了 Eeprom 相关的函数, 但是,你并没有提供实体函数,仅仅声明了,这么一个函数,内部是空的。

网友B:
没有相关的函数可以调用,缺少EEPROM.c文件。给你补齐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IAP_DATA    =   0xE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E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E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uchar dat;
uchar t,r,ii;
uchar add;//掉电保持485地址
uchar j=0;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
uchar receBuf[10];
bit busy;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13;j>0;j--);
}*/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        ES=1;//查询方式不需开中断
//        EA=1;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
{
        //RS485_DIR=1;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add=IapReadByte(0);//add=0x00;
        while(1)
        {
                if(RI)//如果有接收
                {
                        RI=0;//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SBUF;//把接收的数据存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验证数据头,否则下次接收覆盖receBuf[0]
                        {
                                r++;
                                if(r>=5)
                                {
                                        r=0;
                                        flag_zx=1;
                                }
                        }
                }
                if(flag_zx==1)
                {
                        flag_zx=0;

                        //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add);//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add;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0; break;
                                                case 0x02: K2=0; break;
                                                case 0x03: K3=0; break;
                                                case 0x04: K4=0; break;
                                                case 0x05: K5=0; break;
                                                case 0x06: K6=0; break;
                                                case 0x07: K7=0; break;
                                                case 0x08: K8=0;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1; break;
                                                case 0x02: K2=1; break;
                                                case 0x03: K3=1; break;
                                                case 0x04: K4=1; break;
                                                case 0x05: K5=1; break;
                                                case 0x06: K6=1; break;
                                                case 0x07: K7=1; break;
                                                case 0x08: K8=1;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  //打开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ff)
                                        {
                                                K1=0;
                                                K2=0;
                                                K3=0;
                                                K4=0;
                                                K5=0;
                                                K6=0;
                                                K7=0;
                                                K8=0;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ff;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5)  //关闭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00)
                                        {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6)  //查询继电器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fe;
                                        sendBuf[4]=0xbb;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K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K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K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K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K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K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K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K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uart2();
                                }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add=0x00;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0);//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clear_receBuf();
                }
        }
}
/*----------------------------
Disable ISP/IAP/EEPROM function
Make MCU in a safe state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Read one byte from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Flash data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
Program one byte to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dat (ISP/IAP/EEPROM data)
Output:-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
Erase one sector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相关的函数可以调用,缺少EEPROM.c文件。给你补齐了。

好消息是没有报错,坏消息是XCOM仍然无法调试,delay 这块应该还有问题,还没改好;
再次感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消息是没有报错,坏消息是XCOM仍然无法调试,delay 这块应该还有问题,还没改好;
再次感谢大佬

不要试图一次调试全部功能都成功。先简化程序,基本功能调试成功再逐步完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AUXR   = 0x8E;
sfr IAP_DATA    =   0xE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E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E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uchar dat;
uchar t,r,ii;
uchar add;//掉电保持485地址
uchar j=0;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
uchar receBuf[10];
bit busy;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13;j>0;j--);
}*/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ES=1;//查询方式不需开中断
//  EA=1;
}
/***********发送函数***************************/
/*
void senduart2()
{
        //RS485_DIR=1;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        add=IapReadByte(0);//add=0x00;
        P1=IapReadByte(0x00);
        while(1)
        {
                if(RI)                        //如果有接收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P1=SBUF;        //获取接收寄存器数据
                        SBUF=P1;        //数据返回上位机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标志位清0
                        IapEraseSector(0x0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x00,P1);//写入新数据
                }
/*
                if(RI)//如果有接收
                {
                        RI=0;//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SBUF;//把接收的数据存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验证数据头,否则下次接收覆盖receBuf[0]
                        {
                                r++;
                                if(r>=5)
                                {
                                        r=0;
                                        flag_zx=1;
                                }
                        }
                }
                if(flag_zx==1)
                {
                        flag_zx=0;

                        //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add);//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add;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0; break;
                                                case 0x02: K2=0; break;
                                                case 0x03: K3=0; break;
                                                case 0x04: K4=0; break;
                                                case 0x05: K5=0; break;
                                                case 0x06: K6=0; break;
                                                case 0x07: K7=0; break;
                                                case 0x08: K8=0;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1; break;
                                                case 0x02: K2=1; break;
                                                case 0x03: K3=1; break;
                                                case 0x04: K4=1; break;
                                                case 0x05: K5=1; break;
                                                case 0x06: K6=1; break;
                                                case 0x07: K7=1; break;
                                                case 0x08: K8=1;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  //打开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ff)
                                        {
                                                K1=0;
                                                K2=0;
                                                K3=0;
                                                K4=0;
                                                K5=0;
                                                K6=0;
                                                K7=0;
                                                K8=0;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ff;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5)  //关闭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00)
                                        {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6)  //查询继电器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fe;
                                        sendBuf[4]=0xbb;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K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K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K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K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K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K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K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K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uart2();
                                }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add=0x00;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0);//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clear_receBuf();
                }*/
        }
}
/*----------------------------
Disable ISP/IAP/EEPROM function
Make MCU in a safe state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Read one byte from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Flash data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
Program one byte to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dat (ISP/IAP/EEPROM data)
Output:-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
Erase one sector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网友C:
楼主这是某一个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试图一次调试全部功能都成功。先简化程序,基本功能调试成功再逐步完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AUXR   = 0x8E;
sfr IAP_DATA    =   0xE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E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E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uchar dat;
uchar t,r,ii;
uchar add;//掉电保持485地址
uchar j=0;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
uchar receBuf[10];
bit busy;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13;j>0;j--);
}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ES=1;//查询方式不需开中断
//  EA=1;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
{
        //RS485_DIR=1;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delay(10);
     clear_receBuf();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add=IapReadByte(0);//add=0x00;
       //      P1=IapReadByte(0x00);
        while(1)
        {
              if(RI)                        //如果有接收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P1=SBUF;        //获取接收寄存器数据
                        SBUF=P1;        //数据返回上位机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标志位清0
                        IapEraseSector(0x0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x00,P1);//写入新数据*/

                 /*          if(RI)//如果有接收
                {
                        RI=0;//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SBUF;//把接收的数据存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验证数据头,否则下次接收覆盖receBuf[0]
                        {
                                r++;
                                if(r>=5)
                                {
                                        r=0;
                                        flag_zx=1;
                                }
                        }
                }
                if(flag_zx==1)
                {
                        flag_zx=0;

                        //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add);//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add;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0; break;
                                                case 0x02: K2=0; break;
                                                case 0x03: K3=0; break;
                                                case 0x04: K4=0; break;
                                                case 0x05: K5=0; break;
                                                case 0x06: K6=0; break;
                                                case 0x07: K7=0; break;
                                                case 0x08: K8=0;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1; break;
                                                case 0x02: K2=1; break;
                                                case 0x03: K3=1; break;
                                                case 0x04: K4=1; break;
                                                case 0x05: K5=1; break;
                                                case 0x06: K6=1; break;
                                                case 0x07: K7=1; break;
                                                case 0x08: K8=1; 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  //打开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ff)
                                        {
                                                K1=0;
                                                K2=0;
                                                K3=0;
                                                K4=0;
                                                K5=0;
                                                K6=0;
                                                K7=0;
                                                K8=0;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ff;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5)  //关闭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00)
                                        {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else if(receBuf[2]==0x06)  //查询继电器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fe;
                                        sendBuf[4]=0xbb;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K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K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K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K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K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K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K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K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uart2();
                                }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add=0x00;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0);//写入新的地址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clear_receBuf();
                }
        }
}
/*----------------------------
Disable ISP/IAP/EEPROM function
Make MCU in a safe state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Read one byte from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Flash data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
Program one byte to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dat (ISP/IAP/EEPROM data)
Output:-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
Erase one sector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适当的调整后,调试没有报错。 在Debug时,只在if(RI)和if(flag_zx==1)跳转;此外用STC-IAP烧录后出现控制紊乱,继电器灯一会亮一会不亮;反复修改再烧录,开发板闪一下后;STC-IAP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再也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某一个宝买的?

买了一个触摸屏幕准备做开关,配套的一个继电器模块,我想改一下里面的反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