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8209D直流校准后再上电存在直流线性不符问题

楼主(2021-12-08):
目前使用RN8209D芯片进行直流相关计量,但是校准完成后再上电存在直流线性不符问题,有没有大佬有相关经验可指导下?

楼主:
有哪位大神有相关经验可指导下?

网友A:
老哥解决了吗,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B:
这不是测交流的吗,你是用在直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测交流的吗,你是用在直流上?

交直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解决了吗,可以交流下吗。

可以交流下

网友C:
楼主应该告诉大家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有哪位大神有相关经验可指导下?

怎么测量直流,请指教 谢谢

网友D(2024-02-28):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量直流,请指教 谢谢

有寄存器关闭高通滤波功能后可以通过有效值寄存器获取直流信号的有效值,也可以通过瞬时值寄存器获取ADC转换瞬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