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单片机通过太阳能供电电源方面的知识

楼主(2021-12-08):
关于通过太阳能对电池充电方面的~

网友A:
无非是稳压或蓄能,有现成的模块买了就用。
一般人只会从单片机通过水电、煤电供电电源方面的知识

网友B:
大功率建议使用高级的MPPT转换

楼主:
这个有现成的模块,不需要设计什么电源电路?

网友C:
降压稳压

网友D:
如果是量少,这个有现成的模块,不需要设计什么电源电路,宝宝上一大堆

网友E:
想动手的话,就自己画板写程序,初期单个成本比较高,成熟了还是可以的
不想动手的话,马云家大把有

网友F:
你最好从一些关于单片机和太阳能收集的基本信息开始。

楼主:
可以直接利用现成的电池充电模块和升压模块来实现简单的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的功能吧,然后再给单片机最小系统进行供电,小白,没搞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