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ADC的OTP单片机实现电位计控制PWM程序

楼主(2021-12-09):
这方案比 555 的便宜, 不用外接他和电阻电容
用两个普通IO口实现读电位器, 调试输出波形
可以达到任何频率
附件的程序用了12F509 做的, 可以直接用在 0.3元的OTP单片机上

#include <12F509.h>
#fuses INTRC,NOWDT,NOPROTECT, NOMCLR
#use delay(clock=4000000)
#define GP0 PIN_B0
#define GP1 PIN_B1
#define GP2 PIN_B2
#define GP3 PIN_B3
#define GP4 PIN_B4
#define GP5 PIN_B5

#define set_options(value)   {#ASM         \
                              MOVLW  value \
                              OPTION       \
                              #ENDASM}

#define UART_TX_HI() output_high(GP2)
#define UART_TX_LO() output_low(GP2)
#define BitTime 40

void GP5_In()
{
        output_low (GP5);
        set_tris_b(0xfa);

}

void GP5_Out()
{

        set_tris_b(0xda);
        output_high (GP5);
}

unsigned char duty;
unsigned char i;

void cycle_backward (void)
{
   output_low (GP2);
   delay_us (70);
   output_high (GP2);
   delay_us (70);
}

void Get_Pos()
{

        set_tris_b(0xfa); //GP5 input
        while(input(GP5) == 0)
        {
                duty++;
        }
        set_tris_b(0xda); //GP5 output
}

void GetAdc()
{
        duty = 0;
        output_high(GP4);    //Activate Pullup

        while(input(GP5) == 0)
        {
                duty++;
                if(duty==255)
                {
                        output_low(GP4);
                        return;
                }
        }
        output_low(GP4);   // No pullup
}

void U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Value)
{

        /* Basic Logic

        TX pin is usually high. A high to low bit is the starting bit and
        a low to high bit is the ending bit. No parity bit. No flow control.
        BitCount is the number of bits to transmit. Data is transmitted LSB first.
        */
        // Send Start Bit
        UART_TX_LO();
        delay_us(BitTime);   //delay_us(33); //
        for ( i = 0; i < 8; i++ )
        {
        // Set Data pin according to the DataValue
                if( ((DataValue>>i)&0x1) == 0x1 ) // If Bit is high
                {
                        UART_TX_HI();
                }
                else // If Bit is low
                {
                        UART_TX_LO();
                }
                delay_us(BitTime);  //delay_us(33); //
        }
        // Send Stop Bit
        UART_TX_HI();
        delay_us(BitTime);  //delay_us(33); //
}

/*
REVERT THE HARDWARE TO USING 2 PINS FOR POTENTIOMETER MEASUREMENT
USE A CAPACITOR OF 22PF TO 100PF
USE A TIMER TO HAVE THE PULSE CONTROL

>SETUP TIMER0 SO THAT 256 COUNTS = PULSE PERIOD(1 MSEC)
RUN TIMER 0
WHILE LOOP
>GETADC
>IF DUTY MORE THAN MAX VALUE, ALWAYS ON
>ELSE IF DUTY = 0, ALWAYS OFF
>ELSE IF TIMER COUNT = DUTY, OUTPUT ON
      IF TIMER COUNT = 255, OUTPUT OFF

*/

void main()
{
        set_options(0x07);
        set_tris_b(0xfa);                //GP2 and GP0 are outputs
    setup_counters (RTCC_INTERNAL,RTCC_DIV_2);
        output_low(GP5); //no pullup for GP5

   while (TRUE)
        {
                //UART_Transmit(0);
                //GetAdc();
                //Get_Pos();
                //UART_Transmit(duty>>8);

                set_tris_b(0xfa); //GP5 input
                set_timer0(0);
                while(input(GP5) == 0)
                {

                }
                duty = get_timer0();
                set_tris_b(0xda); //GP5 output

                //UART_Transmit(0);
                //UART_Transmit(duty);
                //delay_us(BitTime);

                if(duty<95)
                {
                        if(duty < 4)
                        {
                                output_high(GP0);
                                delay_ms(1);
                        }
                        else
                        {
                                output_low(GP0);
                                for(i=0;i<duty;i++)
                                {
                                        delay_us(50);
                                }
                                duty = 100 - duty;
                                output_high(GP0);
                                for(i=0;i<duty;i++)
                                {
                                        delay_us(50);
                                }
                        }
                }
                else
                {
                        output_low(GP0);
                        delay_ms(1);
                }
    }
}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

网友B(2026-02-03):
可惜没有原理图,程序也不完整。不明白实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