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音频电子工程师协助解决一音频信号输入切换板子底噪问题

楼主(2021-12-09):
这个是一块功放的信号输入切换模块,切换网络dante信号或者是本地模拟信号。有pcb源文件和原理图。这个板子就是即使不接任何信号。旋钮打最小,也一直有一个底噪很大。一种高频类似粉噪的噪音。偶尔会有时候,噪音会慢慢越来越大。或者是某一些批次,就会非常大的噪音。现在想寻找一位专业做音频电子电路的工程师,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有意者,可以详聊。以合同形式来做

楼主:
最好是广州地区的。

网友A:
可以贴出音频部分原理图看看,不是整体原理图,应该不算泄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出音频部分原理图看看,不是整体原理图,应该不算泄密吧

部分可以的。

网友B:
估计是“环地”自激了。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有没有人有空接这个活啊?推原理图的人说有几个管脚贴错了。原理图也让人帮忙看了,说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想着找人重新画。同时能帮忙模拟和优化的。

网友B:
是不是卡拉O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卡拉OK电路。

不是,是一块dante功放的输入信号切换板子。

楼主:
以合同形式来合作。本公司音频产品不少都需要优化。寻一技术水平过硬的专家来长期合作优化

网友B:
我设计的功放未试过用IC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的功放未试过用IC切换。

切换是用拨档开关的。应该只是给dante模块供电,dante模块给这个板子的信号应该就是模拟信号了。然后这个板子上有一个滤波模块,用来给喇叭做电子分频。现在想修改优化分频点,也需要有人来协助仿真,才能准确确定分频点。就是我会给出需要的分频点是多少。斜率是多少。然后仿真得出这个合适电子参数。

网友C:
音频板的地线是不能直接敷铜的,特别是跟DAC放一块的时候
DAC的地和运放的地一定要分开,然后是一个点接地DAC有高频信号,运放很容易自激的,不放音乐的时候,偶尔就会慢慢的出现老式收音机的那种"莎莎"声
我这有一个电路给你参考一下,目前为止,暂时是没有问题的,虽然电路不一样,但音频电路的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布线的方式
这是我自己做的东西,没有什么保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板的地线是不能直接敷铜的,特别是跟DAC放一块的时候
DAC的地和运放的地一定要分开,然后是一个点接地DA ...

谢谢,但是我们想在这个电路上优化一下。如果用新的,就好多物料都得报废了

网友D:
外行,建议去掉大面积铺铜,扯地线过去,单地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们想在这个电路上优化一下。如果用新的,就好多物料都得报废了

把L2取下来,不要了,用一根导线直接连接到J3的2脚(GND),试一下

楼主:
干扰不是来自网口的问题。没有dante的板子。dante的原件都没贴,也一样有这个底噪。

楼主:
板子装成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盒子的。放在外面没问题,但板子装到盒子里就有干扰的声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板的地线是不能直接敷铜的,特别是跟DAC放一块的时候
DAC的地和运放的地一定要分开,然后是一个点接地DA ...

问题是在这个模拟信号放大的部分,就是dante部分原件都没贴。也一样有这个声音。

网友E:
模拟电路这样铺地不翻车才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这个模拟信号放大的部分,就是dante部分原件都没贴。也一样有这个声音。

看着这板子的布线就有点头痛
没有实物,就算有实物也没有仪器
帮不上,你只能自己找问题了,从输出开始找,一个运放一个运放的把输出短路到地,先找到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双电源运放接地不好,很容易有噪声

网友F:
运放增益很高,几级后极易自激产生杂音

网友F:
输入输出要正确处理,地不能环路要分开

网友G:
用了那么多的运放IC,放大倍数低也会容易引进干扰信号。从布线方面考虑,很明显地线做的不够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板子装成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盒子的。放在外面没问题,但板子装到盒子里就有干扰的声音出来。

估计是装到铁盒子里后接地点变了,不合理的接地引发的噪声,一般都是固定螺丝的孔位接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