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GA8A单片机+MAX6675的K型热电偶程序Proteus测试

楼主(2021-12-09):
采用avr系列ATMEGA8A单片机,数码管采用74hc595静态驱动,读取MAX6675芯片并进行温度转换。

系统图

系统图

冷结补偿钾热电偶数字转换器(0℃至+1024℃)
MAX6675执行冷结补偿,并将K型热电偶的信号数字化。数据以12位分辨率、SPI兼容、只读格式输出。该转换器可将温度解析为0.25°C,读数最高可达+1024°C,热电偶精度在0°C至+700°C范围内为8 LSb。max 6675采用小型8引脚SO4封装。应用●工业●家电●暖通空调

特点●K型热电偶输出的直接数字转换●冷结补偿●简单的SPI兼容串行接口● 12位,0.25°C分辨率●开放式热电偶检测

简单来说,读16个二进制,只有中间3到14是有效的,取出来,然后乘以分辨率0.25就是多少摄氏度。

读取MAX6675时序图

读取MAX6675时序图

#include<mega8.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ate16 PORTD.5
#define CLK PORTD.7
#define RCLK PORTD.6

#define DateIN PINB.0
#define MCLK PORTB.1
#define CS PORTB.2

const unsigned char Dis_Code[] = {0xFC, 0x60, 0xDA, 0xF2, 0x66, 0XB6, 0xBE, 0xE0, 0XFE, 0xF6};

unsigned char Blk_Flg,Blk_Bit;
unsigned char Disp_Timer, Dis_Buffer[8];

unsigned int wendu,T_Timer;

unsigned int Read6675(void)
{
unsigned int date6675=0;
unsigned char i;
     CS=0;
     delay_us(15);
     MCLK=0;
     delay_us(15);
     for(i=0;i<16;i++)
     {

       date6675<<=1;
       delay_us(15);
       MCLK=1;
       delay_us(15);
       if(DateIN==1) date6675|=0X01;
       delay_us(15);
       MCLK=0;
       delay_us(15);
     }
     CS=1;
     delay_us(15);
//     MCLK=1;
     if((date6675&0X0004)!=0)   date6675=4095;
     else  date6675>>=3;
     return  date6675;

}

void T_zhuanhuan(void)
{
   float temp;
   temp=Read6675();
   temp*=2.5;
   wendu=(unsigned int)temp;
}

int EEPROMwrite( int location,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oldSREG;

    while (EECR & 0x02);

    EEAR = location;

    EEDR = byte;

    oldSREG = SREG;
    SREG &= ~0x80;

    EECR |= 0x04;
    EECR |= 0x02;

    SREG = oldSREG;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 int location)
{
    while (EECR & 0x02);

    EEAR = location;

    EECR |= 0x01;

    return (EEDR);
}

void Disp_Led(void)
{
    unsigned char Dis_Temp_B1,Dis_Temp_B2,Dis_Temp_B3 ;
    RCLK=1 ;
    for(Dis_Temp_B1=0;Dis_Temp_B1<5;Dis_Temp_B1++)
    {
        Dis_Temp_B3=1 ;
        for(Dis_Temp_B2=0;Dis_Temp_B2<8;Dis_Temp_B2++)
        {
            if((Dis_Buffer[Dis_Temp_B1]&Dis_Temp_B3)!=0)
            Date16=1 ;
            else
            Date16=0 ;
            CLK=0 ;
            CLK=1 ;
            Dis_Temp_B3*=2 ;
        }
    }
    RCLK=0 ;
    RCLK=1 ;
}
void Dex_To_Bcd(int Dis_Value,unsigned char Blk_En,unsigned char Bcd_T_B1)
{
    Dis_Buffer[4]=Dis_Code[Dis_Value/10000];
    Dis_Value%=10000 ;
    Dis_Buffer[3]=Dis_Code[Dis_Value/1000];
    Dis_Value%=1000 ;
    Dis_Buffer[2]=Dis_Code[Dis_Value/100];
    Dis_Value%=100 ;
    Dis_Buffer[1]=Dis_Code[Dis_Value/10];
    Dis_Value%=10 ;
    Dis_Buffer[0]=Dis_Code[Dis_Value];
    if((Blk_Flg==1)&&(Blk_En!=0))
    {
        switch(Blk_Bit)
        {
            /*0*/
            case 0 :
            break ;
            /*1*/
            case 1 :
            if(Bcd_T_B1==4)Bcd_T_B1=3 ;
            break ;
            /*2*/
            case 2 :
            if(Bcd_T_B1==3||Bcd_T_B1==4)Bcd_T_B1=2 ;
            break ;
            /*3*/
            case 3 :
            if(Bcd_T_B1==2||Bcd_T_B1==3||Bcd_T_B1==4)Bcd_T_B1=1 ;
            break ;
            /*4*/
            case 4 :
            Bcd_T_B1=0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if(Bcd_T_B1==1&&Dis_Buffer[4]==0xFC)Dis_Buffer[4]=0x00 ;
    if(Bcd_T_B1==2&&Dis_Buffer[4]==0xFC)
    {
        Dis_Buffer[4]=0x00 ;
        if(Dis_Buffer[3]==0xFC)

……………………

avr单片机代码与仿真: max6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