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利用动态扫描技术(单一时间只有一个数码管点亮)和定时器1

楼主(2021-12-09):
利用动态扫描技术(单一时间只有一个数码管点亮)和定时器1(必须用定时器1定时)在数码管上显示出7654开始一1/10s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7511,并保持显示此数,与此同时利用定时器0以500ms的时间间隔进行流水灯从上到下移动,当数码管上的数字减到7511时,实验板上的流水灯也停止然后全部开始闪烁,3s后(用定时器0定时)流水灯全部关闭,数码管上显示出APPL到此保持住。

网友A:
首先用定时器中断作为时基计数器,100us中断一次,中断中累积计数作为延时判断,并且扫描一位数码管,数码管轮流扫描达到动态扫描,然后在主函数里边判断累积变量的计数是否到了这个延时时间,闪烁的时间可以判断时间累积变量达到这个数,用一个标志位每次翻转就行了,这种方式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