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编码器的A端下降时B端下降的时间

楼主(2021-12-09):
因为身边没有示波器,Ec11编码器的A端下降与B端下降的时间差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找个厂商的PDF看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以500uS扫描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用1mS扫描也是正常的

网友B:
这个和旋转的速度还是有关系的,我做过100us定时中断检测编码器,即使旋转很快还是能正常检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