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量钛酸锂电池容量有啥好方法

楼主(2021-12-09):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检测出钛酸锂电池的 充放电容量,并且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显示好处理,主要是用什么方法测量什么参数来确定电池的容量呐?往大佬们给指条道,先谢谢。

网友A:
初级的:测量电压,根据电池有放电曲线,来大概估算,目前,很多移动小产品(手机除外)都是用这个方法,虽然说不准确,但能反映一个大概,而且,在产品中,电量的准确性并不重要,大多就能让用户知道快要没电了,至于误差10分钟或者5分钟并不重要
中级的:使用库仑计IC,电动自行车,手机,高端蓝牙音响,高端充电宝都是用这个方案,这个相对准确,就是通过计算输入库仑和输出库仑来计算剩余电量,但电池用久了,老化了,就不准了,这就是为什么新手机5%的电量能玩一个小时的游戏,用了一年之后,5%都不够你玩5分钟原因
高级的:用到什么积分什么的,估计是汽车和医疗级别的,没用过,不评论

楼主:
     如果 充电记录充电时间和电流。相乘后累计。 放电也记录放电时间和电流 乘积也累计,,累计后的数值与充电的累计做比较  模拟AH(安时) 或WH(瓦时) 计算。是不是可行,目前行业有没有这么计算的?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库仑计IC,有合适的型号麻烦推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 充电记录充电时间和电流。相乘后累计。 放电也记录放电时间和电流 乘积也累计,,累计后的数值与 ...

通过计算充电和放电的量进行比较,这是可以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就多了
你得串联一个电阻来进行电流取样,这个电阻大了,功耗就大,损失的电量就多
这个电阻小了,单片机ADC的精度就得要高精度的,不然,计算结果就准确了
DS2784G   BQ27542DRZR
这两个是库仑计IC,你看一下资料,能不能用

网友B:
这个核心不是用什么芯片,用什么显示。 当前SOC计算,最准的,是Kalman滤波类算法,车载、储能都是这。  最简单的,电压比较一下就好。 看应用需求吧。 SOP SOH都不用就简单多了。

楼主:
综合大家的思路,有三个想法,一个是计算充放电的瓦时计算,加霍尔闭环直流传感器测量30-2000安培的脉冲电流;另一个思路是用价格相对便宜的DS2784G,只是10--15串的钛酸锂电池,可能还要想办法。第三就是寻找带通讯的电源管理模块,直接读取模块的数据。综合下来电源管理加能量显示的综合成本都不算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思路,有三个想法,一个是计算充放电的瓦时计算,加霍尔闭环直流传感器测量30-2000安培的脉冲电 ...

你15串就得用另外的思路了
BQ76940
你看一下行不行
不过,钛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不知道能不能通用,这个IC是磷酸铁锂电池,平衡和电量集成在一起的
TI在电源管理这一块做得还是蛮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5串就得用另外的思路了
BQ76940
你看一下行不行

我们以前用的是 BYD的 BM3451 磷酸铁锂均衡和过充过放保护,还挺好用。就是只能管理磷酸铁锂电池!现在有点倾向找专业电池管理的厂家合作,他们出的板子带通讯,电源综合管理。和单片机通讯啥都解决了。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ds2438芯片,可以测量电池容量、电压、电流以及电池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