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程序烧录问题,串口和st-link都不成功

楼主(2021-12-09):
一开始是用st-link下载,但是keil中出现连接错误

keil里显示

keil里显示

然后我去查了说是st-link的固件要升级,然后驱动内部的更新显示下图的样子,还是没法搞

驱动内不能更新

驱动内不能更新

最后去官网下了个固件升级包,能连接上了但是更新失败

重新下的固件升级包

重新下的固件升级包

没办法又去用了沁恒的官方isp软件想用串口下,直接显示找不到设备信息

用串口下的

用串口下的

实在是没法下程序了,想问问论坛上大佬有知道是因为什么这样的吗?
板子是没问题的,因为试了好几个都是这样,st-link不知道有没有坏,但是灯是正常红灯常亮的状态
设备管理器里也能找到st-link,串口也是好的,boot0也按照官方文档设置了,不知道为什么串口和st-link都不能用
或者有大佬有能稳定烧程序的其它方法也行

网友A:
这个是要升级到对应你的软件同版本

网友B:
1.串口ISP下载方法1:通电后,先按下B00T0按键(拉高后不要松开),
再按下复位键NRST后,松开NRST(表示己经复位)之后,再松开B00T0
按键。此时可用ISP(如STM32CubeProgrammer,国产可用WCHISPT001
下载)软件下载。
2.串口ISP下载方法2:按住B00T0按键(拉高后不要松开),然后通电。
之后就可以用ISP软件下载。
上述两种方法要连接好串口:PA9(连接外部RX)PA1O(连接外部
TX)

网友C:
我当时也买了200多块钱这样的板子,跟你一样烧录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扔垃圾桶了

网友D:
获取设备信息失败也许与钩选的启动读保护有关,如果是 USB 串口可能要勾选相关选项